[PIC®/AVR®/dsPIC®产品] debug模式检测的输入值不停的变化

楼主(2022-08-10):
pic单片机D端口输入时,debug模式检测的输入值不停的变化

楼主:
最近才学习18f4680单片机,d端口高4位做输入,已经接上拉电阻,但是用软件检测PORTD时数值是不断变化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初始化的时候已经TRISD=0xf0;了

网友B:
先查下硬件,看下波形。
再看软件:D口除做输入输出外,应该还有其它功能。你把其它功能关闭下再试。

网友C:
PIC的单片机IO口, 复位后, 如果有模拟, 那么该端口为模拟功能;
如果没有,则复位后是数字输入功能.

你检查一下, 看看是不是有复用功能?

网友D:
怎么会呢?哪虚了?

网友E:
用示波器或万用表先量一量看端口电平的确在变化吗

楼主:
D口确实有复用功能,我以为上电就会初始化,所以没写初始化程序

楼主:
添加好初始化函数就好了

网友F:
寄存器如何设置的呢

网友F:
看看你的软件吧  是不是初始化有问题啊

网友G:
楼主是如何发现他的值在变化的啊

网友B:
是不是不小心用的它的复用功能呢

网友H:
初始化的时候注意点就行

网友I:
设置的时候给定义成什么模式了

网友J:
使用串口输出吧

网友K:
调试的时候可能有延时了。

网友L:
是开关量的状态在不停的变化吗

网友M:
配置成什么模式了啊

网友N:
如果不在debug模式下会变化吗

网友O:
接到固定电平上也会变化吗

网友P:
请问D端口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Q:
初始化的时候涉及到哪些寄存器呢

网友R:
什么值不停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