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SP的电源设计和时钟设计应该特别注意哪些方面?

楼主(2022-08-10):
DSP的电源设计和时钟设计应该特别注意哪些方面?

网友A:
DSP保障电源稳定,这样才能运算精确。

网友B:
dsp的时钟选择有多种  供电电源需要3.3V和1.8V。

网友C:
测你的开关频率,电源输出电压指标。

网友D:
从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里选吧 .

网友E:
DSP的时钟是晶振的增数倍,需要用锁相环倍频。

网友F:
通常用内部时钟还是外部时钟.

网友G:
1.电源的布置;2.时钟的布置;3.电容的布置

网友H:
可以选择哪些信号作为时钟源。

网友I:
电源控制要求极高的实时性。

网友J:
可使用的电源芯片的规格是电压5V变3.3V和1.8V。

网友K:
所有的VCC都要连接,有给内核供电的,还有给外设供电的 。

网友L:
初值开始计数,当计数到0FFH再一个计数脉冲到来时刻就溢出。

网友M(2023-02-23):
处理电源、地平面,高速的、关键的信号在源端串接端接电阻,避免信号反射

网友N(2024-07-06):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O: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P: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网友Q: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