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定时器溢出率怎么计算呢?

楼主(2022-08-10):
计算的和书上给的例子不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如果是C语言写的,注意在定时器1模式的时候留出响应中断的时间。

网友B:
汇编也要考虑,他说的有点歧义,汗一个。

网友C:
如果是自动重载的话触发中断的同时会触发自动重载,而定时器1模式没有自动重载,所以你再次赋值的时候要注意留出一定的中断响应时间。

网友D:
这个中断的时间很短,应该不需要考虑吧。

网友E:
一般还是采用自动重载模式的多吧.

网友F:
设置好匹配值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G:
从设定初值开始计数,当计数到0FFH再一个计数脉冲到来时刻就溢出.

网友H:
就是计算到溢出数值的时候。

网友I:
初值越大溢出率也越高。

网友J:
需要定时器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K:
你的处理器按照时钟进行计数。

网友L:
这个的根据你的设计进行分析的吧。

网友M:
这个跟定时器采用的时钟主频率是相关系的哈

网友N:
这个另行设计一个标识的,并且用led指示灯来动态显示的。

网友O:
定时器的模式不同,配置也不一样的。

网友P:
是不是配置的时钟信号不一样。

网友Q:
这个直接在程序中的定时器中断响应部分添加一个全局变量,进行计数

网友R:
根据时钟频率,分频数和定时器的配置值计算。

网友S:
就是计数,计数够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