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SP和FPGA的时钟信号如何产生?

楼主(2022-08-10):
我做的一个基于DSP的系统中,DSP做主处理器,控制着整个系统,包括信号处理,整体调度等;选择了一块Xilinx的FPGA做FIFO UART和系统的逻辑控制和译码。DSP的时钟输入为15MHz,经过内部的PLL倍频为较高频率,FPGA需要25M或一下的时钟输入。

我的问题是DSP和FPGA的时钟信号如何产生?

网友A:
如果可以是否影响时钟信号的质量?

网友B:
如果分别用一块晶振的话,对真个系统的时序控制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C:
不用缓冲时不行的,回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建议加个时钟芯片。

网友D:
系统中要求多个不同频率的时钟信号时,首选可编程时钟芯片。

网友E:
单一时钟信号时,选择晶体时钟电路;

网友F:
尽量使用DSP片内的PLL,降低片外时钟频率,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G:
最好是用高性能的时钟buffer.

网友H:
找到外部晶振信号接入FPGA芯片的引脚.

网友I:
先给FPGA一个时钟信号?  试试看。

网友J:
FPGA内部有N个PLL电路。

网友K:
高端的FPGA大多内部已经集成了DSP硬核。

网友L:
控制总线,让dsp和FPGA通讯。

网友M:
50M输入经过内部PLL电路4倍频,就可以得到200M的时钟。

网友N:
干脆就给个周期时钟?

网友O:
一般都是FPGA+ DSP 组成。

网友P:
FPGA内部集成锁项环,可以把外部时钟倍频。

网友Q:
用同一块有源晶振或者专门的时钟芯片。

网友R:
倍频和分频

网友S:
有源晶振给FPGA提供时钟,FPGA分频输出时钟给DSP

网友T:
外部的时钟信号吗

网友U:
这个一般是DSP提供时钟给fpga

网友V(2023-02-23):
关键是时钟同步问题试试用一个晶振

网友W(2024-04-03):
最好使用高性能的时钟缓冲区。

网友X:
使用相同的活动晶体振荡器或专用的时钟芯片。

网友Y:
关键是时钟同步试试晶体振荡器

网友Z:
内部有倍频的电路吧

网友AA:
找到连接外部晶体信号到 fpga 芯片的引脚。

网友AB(2024-07-01):
ESD静电保护器基本上都是通过静电进行吸收和耗散

网友AC:
这类型灌封胶一般分为A、B双组份在进行1:1的配比后再进行灌封的操作

网友AD:
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

网友AE:
从而抑制电路的振荡。

网友AF:
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

网友AG:
对于环氧树脂而言,一般把导热系数为0.5W/M·K的导热性能已经被定义为高导热

网友AH:
即原/副边交错通断。

网友AI:
般只要关注值、精度、额度功率

网友AJ:
会占用PCB的空间,成本也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