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SP的实际应用都有哪些啊?

楼主(2022-08-10):
DSP的实际应用都有哪些啊?

网友A:
图像/图形:二维和三维图形处理、图像压缩与传输、图像识别、动画、机器人视觉、多媒体、电子地图、图像增强等。

网友B:
军事:保密通信、雷达处理、声呐处理、导航、全球定位、跳频电台、搜索和反搜索等。

网友C:
数字信号处理,比如视频解码啊。

网友D:
现在的电器上很多都是dsp处理器。

网友E:
数字信号处理方面的很多都是DSP功能。

网友F:
仪器仪表:频谱分析、函数发生、数据采集、地震处理等。

网友G:
自动控制:控制、深空作业、自动驾驶、机器人控制、磁盘控制等。

网友H:
家用电器:数字音响、数字电视、可视电话、音乐合成、音调控制、玩具与游戏等。

网友I:
DSP与单片机的不同点:
1.从片内资源看,DSP有硬件乘法器且存储器容量大很多。
2.从片内资源的连接看,DSP使用改进的哈佛结构及流水线技术。

网友J:
DSP是运算密集型处理器,是为了高速运算而存在。单片机是事务型处理器,是为了处理事务而存在。
例如现在的手机都有单片机的核(ARM)和DSP的核。ARM主要控制
  键盘,DSP主要做语音压缩和解压,无线信道的调制和解调。

网友K:
其实你想用到那个方向都是可以的。

网友L:
主要还是根据DSP的功能应用方向不一样。

网友M:
DSP主要用在信号的处理方面。

网友N:
之前一直以为DSP是一个更加强大的单片机,看来自己的看法有点不妥哈。

网友O:
处理信号的时候会用到啊

网友P:
太多了,算法多的时候占优势

网友Q(2024-03-31):
DSP侧重于计算数据处理

网友R(2024-07-06):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S: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