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语言中能用查表方式访问数据么?

楼主(2022-08-10):
C语言中能用查表方式访问数据么?

网友A:
C中的数组就相当于汇编查表,不过注意声明数组的时候用code关键字声明(真对KEIL C51),不然会将表格copy到SRAM中的。

网友B:
后果是表格copy到SRAM中执行。
运行结果都正确。

网友C:
用到给定值的数组,使用CODE放到ROM里面,51的内部RAM小,很容易会不够用的。

网友D:
当计算量比较大的时候,用查表法执行速度更高.

网友E:
这个采用循环设计的模式就可以的.

网友F:
这个是可以的,就看怎么进行逻辑上的处理的.

网友G:
只要逻辑上能实现的,就可以进行的哈

网友H:
正常都是多维的数据保存数据格式。

网友I:
是保存到Flash里面的数据吗?

网友J:
这个不是数据保存的数据吗?

网友K:
楼主的查表的是什么数据?

网友L:
这个16位数据无法保存到IO数据里面。

网友M:
C语言里面能够利用数组实现表查询。

网友N:
查表法的设计还是很不错的选择。

网友O:
如果只是保存数据,可以直接使用外部的Flash。

网友P:
查表的方式还是不是建立在数组与存储的基础上的?

网友Q:
不管怎样,还是可以实现的,不妨试试采用循环设计的模式

网友R:
当然可以这样做了

网友S:
查表法的话 代码量会不会变多

网友T:
可以实现  但是表的规模太大了循环次数就会变多

网友U:
可以的 但是根据表的大小 查表的方式也要有所变化

网友V:
采用循环设计的模式进行查询

网友W:
这个表格存放在什么位置上呢

网友X(2022-09-11):
用循环设计试试

网友Y(2023-02-22):
没错,在C语言中大部分情况下是用数组来实现查表的,当然,也不仅限于查表,通过指针的方式也是非常常见的

网友Z(2024-07-01):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AA: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AB: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AC: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AD: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AE: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AF: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

网友AG: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网友AH: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AA: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