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激续流电感

楼主:
最近看到一台金升阳的电源,正激,由于布局的原因输出电感和续流管的连接需要用跳线,但他却不使用跳线,而是用了一片薄铜片。很赞赏他的做法(窃以为这样做是为了高频集肤深度。测量过,续流管的开关频率100k)。但最近翻看《精通开关电源设计》,却发现了图示的这么一段(注意画线部分),这似乎与金升阳的做法相矛盾。大家怎么看呢?

网友A(点评):
坛友你这个样子,让人很不爽!

网友B(2022-08-11):
脖子拧歪了...................
所谓趋肤效应,可能是一个方面,实际上走跳线,我们最重要的还得看电流密度,如果电流只在2-3安倍级别,则一根铜跳线就搞定,谁也不会去用铜皮,至于金升阳的做法,分析应该是瞬间电流比较大,采用铜皮可以有效提升电流密度(扁平铜皮比同面积铜线要好的多),当然人家有量,可以开铜皮模具,在生成成本中摊薄,中型批量的,一般会采用多根跳线,这些都和你看的书上面的说法有什么冲突,事实上,大电流的输出储能电感,采用多根漆包线和铜皮的都大有人在,唯一的区别就是综合生产成本。毕竟用铜皮需要专门开定型模具,而多根漆包线则无需要,但是批量大了,铜皮确实比多根漆包线有更高的性价比。

网友A(点评):
原来如此,谢谢坛友赐教。下次发图一定多加注意。

网友C:
我脖子扭着了,要痛几天了。。

网友A(点评):
将手机翻转一下,哎,搞技术的人都死心眼看来是真的!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不用手机看论坛的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啊,下次一定注意,谢谢坛友指教。

网友D:
中国很多书是错误的,特别是一些人自己写的,经典的书就那么几本
中国知识界为了职称,为了专著,开始自己写书,关键是很多问题也搞不明白
于是乎,很多内容以讹传讹。

不要太相信

相反,工程界是实践出真知的地方,错误的设计要自己买单的,反而要好一些

网友A(点评):
就该问题坛友有什么要说的,还望指点一下。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A: 金升阳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