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的待机电流问题

楼主(2022-08-11):
MCU是GD32E230C8T6,进入待机模式后,测试电池供电电流仍有8uA+,不知道比手册上说的1uA+多出来的电流哪里来的,希望各位大神给点提醒。

网友A:
你还有其他好点么?你的电路是什么样的

网友B:
其它电路上的静态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它电路上的静态功耗

3.3V只供给MCU,其他电路都是单独供电,MCU管脚上肯定是接东西了,但是待机模式下I/O不都是高阻态了吗,应该不会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有其他好点么?你的电路是什么样的

3.3V只供给MCU,其他电路都是单独供电,晚点上个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3.3V只供给MCU,其他电路都是单独供电,晚点上个电路

休眠的时候,其他电路的电源,想办法也要关断

网友C:
其他外设进行处理了吗

网友D:
进入待机模式的时候响应的引脚始终都要进行配置的

网友E:
楼主供电那部分是怎么做的啊

网友F:
这个电流仅仅是单片机的电流吗

网友G:
楼主用了多少个电源进行供电啊

网友H:
外围连接都有什么啊

网友I(2022-11-24):
引用 楼主:
3.3V只供给MCU,其他电路都是单独供电,MCU管脚上肯定是接东西了,但是待机模式下I/O不都是高阻态了吗, ...

高阻态不假,但是这个还有外部电路,转换芯片等相关的设备,你能只测试MCU的是准确的

网友J:
这功耗还包括了外围电路的吧

网友K:
电路只要没有硬件问题,电流误差都是可以的,基本外设多需要消耗电流

网友L:
请问楼主是用的裸机芯片进行的相关测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