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定时器hall接口的配置方式

楼主(2022-08-11):
各位大神,GD32 定时器hall接口的配置方式谁能提供下啊,非常感谢

网友A:
timer_hall_mode_config(TIMER2,TIMER_HALLINTERFACE_ENABLE);  //这个就可以吧,其他配置就是配置定时器通道0的正常输入捕获了

网友B:
hall接口是什么

网友C:
没用过,只知道电机上有hall

网友D:
没用过,这个接口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E:
想要设置成什么模式呢

网友F:
请问什么是hall接口啊

网友G:
这是一种输入捕获模式吗

网友H:
没有用过这个接口方式啊

网友I:
是使用在电机驱动上吗

网友J:
这种模式的作用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