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基于PIC单片机制作的DS18S20 双通道温度计-翻译转载

楼主(2022-08-11):
该文来自一个国外小哥的博客,非常简单的东西,其实用心做,一样会非常好看与好用。
材料清单:
1x 2x16 LCD 带背光
1x 16x1 LCD 母针座连接器
1x 16x1 LCD 公针座连接器
1x 可编程 PIC16F628
2x DS18S20 1 线数字温度传感器
1x 100nF 电容器
1x 10K 电位器(LCD 对比度)
1x 10K 电阻器
2x 1K 电阻器
1x 10 电阻器
1x LM7805 稳压器
1x 触觉开关(显示模式)
1x 2 针公头针座连接器
1 个 4-PIN 公头接头

技术规格:
温度测量:-55 至 125°C(-67 至 257°F)
精度: 0.5 °C / 1 °F
电源电压: 7.5 - 15V
功耗: 8mA (当 LCD 背光灯关闭时)

原理图:

说明:
这是一款构建简单的DS18S20双通道温度计,可以同时测量两个不同位置的温度。由于使用了 PIC16F628 微控制器和 2x16 字符 LCD 显示屏,该测量仪的组件非常少。它就像一台小型计算机,可以通过升级其十六进制固件进行自定义。

DS18S20双通道温度计采用两个非常令人兴奋的DS18S20数字温度传感器,采用方便的TO92封装。与温度读数作为变化电压传递的常规传感器不同,DS18S20以数字格式将温度信息作为数据传递。这带来了许多新的可能性,并且能够通过两线电缆在更长的距离内传递温度信息。具有此功能,可以在远离主电路板的同时在不同位置测量温度。对于依赖于电压电缆的常规温度传感器,电缆必须尽可能短,因为较长的导线长度会引入杂散电阻并带来不可靠的读数。

DS18S20传感器的另一大特点是它根本不需要任何校准,同时提供开箱即用的100%精度。这意味着您只需将其插入即可,无需花时间重新校准温度读数。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以数字格式发送信息的性质。事实上,DS18S20就像一台连接到网络的计算机,具有类似于IP地址的唯一序列号标识符。多个DS18S20传感器可以同时发送信息,甚至通过同一根双线总线电缆发送信息。这两根导线为传感器提供3-5V电压电源,它们还用于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传递数据。如果导线很长,导致DS18S20传感器上的电压降至3V以下,则可以使用1K电阻为传感器供电。

一旦PIC微控制器收到温度信息,它就会将其转换为摄氏和华氏值,以便它们可以显示在LCD显示屏上。DS18S20双温表能够以0.5 °C / 1 °F的精度测量-55至125°C(-67至257°F华氏度)的温度。如果您只需要在一个位置测量温度,只需使用一个DS18S20传感器,PIC16F628微控制器将仅使用一个传感器。

此外,温度在LCD显示屏上的显示方式可以通过按下触觉按钮进行定制。每个选择都保存在非易失性EEPROM存储器中,因此即使在电源断开后,PIC也能记住它。我们欢迎对不同显示样式的要求,并且可以通过简单地使用新的十六进制固件刷新PIC16F628微控制器来升级。

我们还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发布温度恒温器控制器版本,当达到某些温度时,该版本将打开/关闭设备。 恒温控制器可用于打开/关闭加热器,风扇,空调系统等。

同样的,你也可以换成AVR单片机,换成温湿度传感器,就可以变成其他模样了,你也可以更换显示设备,或者显示方式。

网友A:
带显示的温控

网友B:
DS18S20好像是可以支持多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18S20好像是可以支持多路的。

对,那就需要复杂的搜索算法了,或者先读出ID,然后再组链

网友C:
支持多少路ds18b20呢?

网友D:
PIC单片机驱动能力可以吗

网友E:
非常简单的东西做起来不容易。

网友F:
单片机模拟一个ds18s20(ds1820)的信号

网友G:
DS18B20如何编程完成一次温度读取?

网友H:
用温度传感器DS18B20进行多路测量?

网友I:
ds18b20与其他温度传感器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J:
18系列PIC单片机中文资料

网友K:
如何知道DS18B20的ROM

网友L:
多路DS18B20与 单片机如何连线?

网友M:
如何实现多个DS18B20并联在唯一的单线上

网友N:
DS18b20与PIC单片机

网友O:
DS18B20?

网友P:
DS18B20温度传感器怎么样?

网友Q:
为什么要用稳压器呀

网友R:
寄生电源供电方式

网友S:
可以实现多个DS18B20并联在唯一的单线上吗

网友T:
DS18B20得是两根线吧

网友U:
这个传感器应用的非常广泛

网友V:
这个温度传感器太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