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50C8T6配置USART1不成功

楼主(2022-08-11):
#define EVAL_COM1                        USART1
#define EVAL_COM1_CLK                    RCU_USART1

#define EVAL_COM1_TX_PIN                 GPIO_PIN_2   // PA2
#define EVAL_COM1_RX_PIN                 GPIO_PIN_3   // PA3

#define EVAL_COM_GPIO_PORT               GPIOA
#define EVAL_COM_GPIO_CLK                RCU_GPIOA
#define EVAL_COM_AF                      GPIO_AF_1
void gd_eval_com_init(uint32_t COM)

{
    uint32_t COM_ID = 0U;
    if(EVAL_COM1==COM){
    COM_ID = 0U;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USART时钟使能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1);

    // 配置TX为推挽复用模式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2);
    gpio_output_options_set(EVAL_COM_GPIO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MHZ,GPIO_PIN_2);
    // 配置RX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3);
    gpio_output_options_set(EVAL_COM_GPIO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MHZ,GPIO_PIN_3);

    usart_deinit(USART1);
    usart_baudrate_set(USART1, 9600U);                        // 波特率
    usart_word_length_set(USART1, USART_WL_8BIT);               // 帧数据字长
    usart_stop_bit_set(USART1, USART_STB_1BIT);                 // 停止位
    usart_parity_config(USART1, USART_PM_NONE);                 // 奇偶校验位
    usart_hardware_flow_rts_config(USART1, USART_RTS_DISABLE);  // 硬件流控制RTS
    usart_hardware_flow_cts_config(USART1, USART_CTS_DISABLE);  // 硬件流控制CTS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1, USART_RECEIVE_ENABLE);         // 使能接收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1, USART_TRANSMIT_ENABLE);       // 使能发送
    usart_enable(USART1);

    nvic_irq_enable(USART1_IRQn, 0, 1);
    //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1, USART_INT_RBNE);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1, USART_INT_TBE);
}

void USART0_IRQHandler(void)
{
    if(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EVAL_COM1, USART_INT_FLAG_RBNE)){
        /* receive data */
        receiver_buffer[rxcount++] = usart_data_receive(EVAL_COM1);
        if(rxcount == receivesize){
            //usart_interrupt_disable(EVAL_COM1, USART_INT_RBNE);
        }
    }

    if(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EVAL_COM1, USART_INT_FLAG_TBE)){
        /* transmit data */
        usart_data_transmit(EVAL_COM1, transmitter_buffer[txcount++]);
        if(txcount == transfersize){
            //usart_interrupt_disable(EVAL_COM1, USART_INT_TBE);
        }
    }
}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运行的时候,串口一直无法进入中断,而且程序会死在串口配置里面出不去。
我看芯片手册里明明写了PA2和PA3可以复用为串口。
请大神指教!

楼主:
void gd_eval_com_init(uint32_t COM)
{
    /* enable GPIO clock */

    uint32_t COM_ID = 0U;
    if(EVAL_COM1==COM){
    COM_ID = 0U;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USART时钟使能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1);

    // 配置TX为推挽复用模式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2);
    gpio_output_options_set(EVAL_COM_GPIO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MHZ,GPIO_PIN_2);
    // 配置RX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3);
    gpio_output_options_set(EVAL_COM_GPIO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MHZ,GPIO_PIN_3);

    usart_deinit(USART1);
    usart_baudrate_set(USART1, 9600U);                        // 波特率
    usart_word_length_set(USART1, USART_WL_8BIT);               // 帧数据字长
    usart_stop_bit_set(USART1, USART_STB_1BIT);                 // 停止位
    usart_parity_config(USART1, USART_PM_NONE);                 // 奇偶校验位
    usart_hardware_flow_rts_config(USART1, USART_RTS_DISABLE);  // 硬件流控制RTS
    usart_hardware_flow_cts_config(USART1, USART_CTS_DISABLE);  // 硬件流控制CTS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1, USART_RECEIVE_ENABLE);         // 使能接收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1, USART_TRANSMIT_ENABLE);       // 使能发送
    usart_enable(USART1);

    nvic_irq_enable(USART1_IRQn, 0, 1);
    //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1, USART_INT_RBNE);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1, USART_INT_TBE);
}

////////中断执行程序//////
void USART0_IRQHandler(void)
{
    if(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EVAL_COM1, USART_INT_FLAG_RBNE)){
        /* receive data */
        receiver_buffer[rxcount++] = usart_data_receive(EVAL_COM1);
        if(rxcount == receivesize){
            //usart_interrupt_disable(EVAL_COM1, USART_INT_RBNE);
        }
    }

    if(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EVAL_COM1, USART_INT_FLAG_TBE)){
        /* transmit data */
        usart_data_transmit(EVAL_COM1, transmitter_buffer[txcount++]);
        if(txcount == transfersize){
            //usart_interrupt_disable(EVAL_COM1, USART_INT_TBE);
        }
    }
}

上述截图不清晰,重新截图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gd_eval_com_init(uint32_t COM)
{
    /* enable GPIO clock */

你这个初始化的是USART1,,,中断的函数却是USART0_IRQHandler

网友B:
////////中断执行程序//////
void USART0_IRQHandler(void)

网友C(2022-09-20):
使用方法参考安富莱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