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电阻切换

楼主(2022-08-11):
碰到个问题,用继电器控制电阻切换,看到一个是将高精电阻串联起来(如图),用继电器将某个电阻短路来达到切换电阻的目的,现在有个疑问,将电阻并联再用继电器控制也能达到目的,那个串联相对于并联有哪方面的优势呢?

@cooldog123pp :是有点高
@yuzhejun123 :这个应该是电阻箱吧?
这个成本很高啊666
用电子电位器是否可行?
@tyw :这个每次只会使用一个电阻
tyw
并联计算复杂,串联计算简单 ,继电器全断开,并联法回路是开路,串联法回路是短路

网友A:
不知楼主想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B:
串并联得看你具体应用是什么,你图中这么多级电阻控制,如果做成并联得话,那计算不是很复杂了。

网友C:
这个应该是电阻箱吧

网友D:
并联的办法没法用4个继电器凑出一位十进制电阻值,何况好几位

网友E:
串联精确简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