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刷新率怎么测量

楼主(2022-08-11):
1、波形刷新率概念
波形刷新率又叫波形捕获率,指的是每秒钟波形刷新的次数,表示为波形数每秒(wfms/s),波形刷新率越高,捕获异常信号的概率越大。有人会觉得好奇,屏幕刷新一般只有几十hz,每秒只能刷新几十张图片,这么多波形屏幕可以显示的过来吗?事实上,示波器里面还有波形合成器,如图1所示,波形合成器会将多帧波形合成一张图片,屏幕每秒虽然只刷新了几十张图片,但是每张图片里包含成千上万帧波形,所以波形刷新率再高屏幕都是可以显示的过来。
图1波形合成器
2、准备工具
准备工具:被测
示波器
、测量仪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20Mhz信号源。
示波器每采样一帧波形,都会在Trig out输出一个脉冲信号,这个Trig out接口通常在示波器背面,因此我们可以测量Trig out信号来测量示波器的波形刷新率。我们本次要测量ZDS4000示波器的波形刷新率,选用ZDS1000作为测量仪器,其中ZDS4000接20Mhz信号源,ZDS1000接ZDS4000的Trig out信号,如果你手上没有额外的示波器,也可以用逻辑分析仪作为测量仪器。
3、示波器设置
示波器标称的波形刷新率通常是最大值,而实际上每个水平时基档位刷新率不一致,我们需要找到刷新率最大的那个时基档位。首先ZDS4000显示类型设置成点,ZDS1000打开硬件频率计,实时测量被测示波器ZDS4000的Trig out信号频率,然后将ZDS4000水平时基从最小档位500ps往大旋转,观察Trig out频率,找到最大值,可以看到,如图2所示,ZDS4000在10ns时基档位,Trig out频率最大。
图2找到Trig out频率最大的档位
4、刷新率计算
很多人直接将Trig out频率作为波形刷新率,实际上是不准的,因为波形刷新率是指每秒波形捕获的数量,而有的示波器Trig out是间歇性的,也有的是持续性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统计Trig out一秒钟的脉冲数量才是准确的波形刷新率。如图3所示,打开ZDS1000统计测量功能,水平时基设置成100ms档位,总共采样时间为1.4s,RiseCount上升沿计数器为1.4647M,折合1s为1.046M左右,说明ZDS4000示波器最大刷新率为1.046Mwfms/s。
以上就是什么是示波器刷新率?如何测量示波器刷新率?的相关介绍,您使用中还有其他问题,换用登录安泰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