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无感开环可以驱动电机但无感闭环不能驱动

楼主(2022-08-11):
大家好!
       请问一下,无感开环可以驱动电机,但无感闭环不能驱动电机,电机抖不转,这要如何调节参数?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接线正确否

网友B:
看一下观测器角度对不对,然后更具波形调节观测器KPKI,电流环KPKI也适当调整一下,不能给太小,可以看着bilibili的教学视频调试

网友C:
跟我一个吊样、、、这个玩意儿不知道咋调

网友D:
慢慢搞出来就可以了。没有什么了。

网友E:
主要还是要看看是否有正确的接线方式吧,别的好像没有了。

网友F(2023-05-28):
楼主弄好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能提供点思路吗?调了滑膜的参数仍然不能实现闭环运行

网友G:
思路就是开环拖动时,1、看电流环ID和IQ与给定的跟踪情况,跟踪不好细调电流环KPKI,这个KPKI是ID和IQ单独的,不是宏定义的那个KPKI(不能太小,最好都大于1000)。2、相电流峰值是否与设定的第二段拖动电流幅值一样,如果不一样请检查OPA放大倍数和采样电阻。3、RTT看观测器角度是否收敛,如果不收敛请调试观测器KPKI,电流环KPKI宏定义调大一些。切闭环最好先环路选择电流环,不要以上来就速度环,要不出现问题不知道是电流环还是速度环问题。调试教学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79313040500abe9880e

网友F:
我再琢磨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