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电机驱动H桥

楼主(2022-08-11):
对于电机驱动H桥电路,
使用MOS搭建

在选型上,需要注意什么,
一是额定电流,而是耐压,还有没?

网友A(2022-11-28):
这个简单,选择电流,电压就行了

网友B:
一般情况要看你PCB的大小,选择合适封装的MOS

网友C:
应该还有厂家,因为有的厂家MOS虚标,你得小心了

网友D:
其实给我的感觉还有内阻吧,毕竟是要散热的

网友E:
看开启电压呗,你得选择合适的方式驱动的

网友F:
最好再看看厂家品牌,不容易断货比较好

网友G:
这个你说的就差不多了,还有就是MOS的功率耗散了

网友H:
具体来说,我在乎的除了电流和电压,还有MOS自身的发热情况

网友I:
你找个绘制H桥比较好的电路,按照他们绘制呗,MOS的选型也按照这个选就好了

网友J:
也就这些啊,剩下的其实调试上才能知道应该如何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