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OS对控制信号有没有要求

楼主(2022-08-11):
如果用pwm控制MOS

对pwm的开关频率,上升沿时间(就是由低到高变化过程的信号斜率)是否有要求?

网友A(2022-11-22):
看MOS要求。MOS一般有开关延迟,和上电速度要求

网友B:
肯定有要求的啊,不然MOS切换不过来咋搞

网友C:
你可以看看MOS的参数,支持多快的切换

网友D:
这个还真没研究过,一般MOS都是可以的吧

网友E:
你可以看看MOS支持多少频率,别到时候切换不了,可就尴尬了

网友F:
你可以问问你买MOS的那个厂家,一般对频率会有点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