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运放的反馈电阻上面并个电容的作用究竟是什么

楼主(2022-08-11):
就是这样式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如何体现

网友A(2022-11-28):
这应该算是个RC电路吧,串在电路之中是衰减低频信号,并联是衰减高频信号

网友B:
我觉得你可以好好研究一下模拟电路才行

网友C:
基本上就是滤波啊,电容的作用之一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