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询电路问题

楼主(2022-08-11):
问下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2023-12-17):
防止断电之后电流往回流?

网友B:
这应该是做泄放使用的吧

网友C:
快速将设备的电流释放出去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是二极管的单向导通原理,你可以看看是不是

网友E:
为了快速泄放电感上的电能吧

网友F:
能把你的整体电路放出来看看吗?

网友G:
感觉就是电感当个电机用,然后二极管就是保护的,同时是防止电流反流的

网友H:
快速让电流泄出,我看电路部分好像是这样

网友I:
把电感当个无源蜂鸣器啥的来用就能理解了

网友J:
这是为了让电流快速流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