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求助

楼主(2022-08-11):
因项目需要一个直流输出从10~150V的电源,之前的项目用到过10~100V的电源我是采用两个48的开关电源串联做为输入再通过LTC3703进行DCDC转换降压,通过MCU的PWM调节FB来达到调压目的,但现在这个150V太高了,再采用之前的方案貌似行不通了,主要是根本找不到这么高输出电压的DCDC控制器,想问问坛子里的大神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推荐。先谢啦。

网友A:
电流输出多少的?

@coody :有没有大致的方案,还望提供一下,谢谢!
@王栋春 :150V 1.5A就是225W,再考虑效率,要按300W功率设计,用升降压电路实现,不难。
电流要求再在1.5A以内。

网友B:
功率不算太大,有时间可以用半桥做一个

@湖畔群思 :wangdongchun79@163.com本人的邮箱,谢谢。
@王栋春 :级别太低没法发给你放下载区“SG3525 全桥500W原理图 ”了不方便的话联系私发
@湖畔群思 :先谢谢坛友了,
@王栋春 :回去找一个发你
有可供参考借鉴的线路吗?

网友C:
做两个串联

请分享一下具体可供的图纸资料。

网友C:
就用你做过的电源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