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检测电路

楼主(2022-08-11):
大家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谢谢先
是这样的:我想在高端处检测放电电流,所以就用了运放搭建差分放大电路用来检测,电阻我是1比1,先试一下电路,如果可行再改电阻。
现在调试中发现如下几点:
1、电路没有接到稳压电源时(电路悬空),用万用表量358OUT也有输出,跳动的值
2、电路接到稳压电源后(只接到稳压电源的正极,稳压电源没带载,负极断开),用万用表量358OUT也有输出,比上面第1点的还高,跳动的值
3、电路接到稳压电源的负极时,用万用表量358OUT也有输出,同上面第2点,有跳动的值
以上3点,我有在运放、电阻每个脚试过加电容都不行;358也换过,运放也换过OPA2277,都不行;运放的电源也换过、电压也调过,都不行。实在没办法了
大伙帮忙分析下,谢谢啦。

网友A:
建议R2\R4并联电容,用示波器看一下各处波形,找到电压跳动的原因.
另外再考虑一下专用芯片

网友B:
看来运放得接正负电源供电

网友C:
检测电流建议用INA222系列的 ,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R2\R4并联电容,用示波器看一下各处波形,找到电压跳动的原因.
另外再考虑一下专用芯片

电容并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电流建议用INA222系列的 ,精度高!

这个型号,淘宝上都搜不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型号,淘宝上都搜不到

应该是说INA212系列吧。打错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并过了,还是不行

这电路从原理上讲是没问题的,这样,你用示波器测一下输出波形我看看。

网友E:
串联电路电流相等,高端检测容易带来干扰,
所以应该改为低端检测,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从原理上讲是没问题的,这样,你用示波器测一下输出波形我看看。 ...

这个是358输出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358输出的波形

波形看着还行,波动不大啊,可能有高频干扰,应该能滤掉,不至于让万用表跳动吧.
输出是给ADC采样吗,看看ADC的值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看着还行,波动不大啊,可能有高频干扰,应该能滤掉,不至于让万用表跳动吧.
输出是给ADC采样吗,看看ADC ...

我把358的电源改用电池拱电了,但纹波还是很大,还没有送至单片机去处理,这么大的波形单片机不好处理,要把原因找出并解决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358的电源改用电池拱电了,但纹波还是很大,还没有送至单片机去处理,这么大的波形单片机不好处理, ...

纹波不一定是真实信号,很可能是示波器受干扰或探头受干扰,
可以这样验证:探头接地夹接电路板GND,挂钩也去接电路板GND,看看波形。
依我之见,这纹波不算大,可加RC滤波或单片机程序中数字滤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纹波不一定是真实信号,很可能是示波器受干扰或探头受干扰,
可以这样验证:探头接地夹接电路板GND,挂钩 ...

好的,谢谢啦,我再试试

网友F:
注意事项:1、注意358运放的输入共模电压不要超,要求稳压源的电压不能太高或者通过运放的4个差放电阻调整到共模电压范围之内;2、建议用双电源供电,358非轨到轨输出,电流小时无法正常输出

网友G:
用仪表放大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