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助EG2131怎么驱动??

楼主(2022-08-11):
完整电路图PDF

求助啊,EG2131怎么驱动? 第一次用这个芯片,以前虽然搭过H桥但是用的三极管,不知道这个怎么用啊,它这两个输入引脚要什么信号,为啥断开引脚2后测引脚5的信号才正常????

楼主:
是不是我接错了,为啥看别人这样接的

网友A:
看手册里的逻辑图,输入端是一个高端输入一个低端反相输入,可输入同相PWM信号,甚至可以把两个脚接一起接PWM.
IR2104不一样,一个输入脚一个关断脚.

我觉得你那H桥上端是不是少了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里的逻辑图,输入端是一个高端输入一个低端反相输入,可输入同相PWM信号,甚至可以把两个脚接一起接PWM. ...

我接的TIM1_CH1和CHIN,两个输入反相的时候测EG2131引脚5没输出,同相的时候波形不正常,但是断开EG2131引脚2测引脚5波形就正常了,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要不我还是按你说的把两个引脚接一块试试。

我是照着网上的电路图想仿个PWM整流电路,电感电容还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里的逻辑图,输入端是一个高端输入一个低端反相输入,可输入同相PWM信号,甚至可以把两个脚接一起接PWM. ...

按照你说的把两个输入引脚接到一块两个输出引脚波形就正常了

波形测的上图EG2131引脚5的A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把两个输入引脚接到一块两个输出引脚波形就正常了

嗯,好的,我还以为是H桥驱动电机,没想到是整流,感觉和PFC很像啊,可能会升压,要注意过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好的,我还以为是H桥驱动电机,没想到是整流,感觉和PFC很像啊,可能会升压,要注意过压保护.

...

我以前只搞过三极管的MOS管驱动,是一路输入信号反相变成驱动上下管的信号,不知道别人驱动电机是怎么驱动上下管的。我是第一次做PWM整流不懂怎么驱动,上午试了下,只接了半桥,通过一个100欧电阻把交流输入和两个管子中间连接起来,通电一会就很热,想了想下管接在GND上,交流电正半周下管应该不能开,开的话就和GND短路了,我基础差已经被绕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前只搞过三极管的MOS管驱动,是一路输入信号反相变成驱动上下管的信号,不知道别人驱动电机是怎么驱 ...

接电阻发热是正常的。电感还是有必要的,就像BOOST电路。
下管还是需要开通的,不然升不了压、在输入电压低于输出电压时无输入电流。
要不你再了解一下普通的PFC(功率因数校正),你这电路像是PFC与同步整流的结合。
另外,若是想做电源,建议看一下《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电阻发热是正常的。电感还是有必要的,就像BOOST电路。
下管还是需要开通的,不然升不了压、在输入电压 ...

我从来没做过电源不了解这个东西,只是偶然看到个题目就练练手试着做做看,没想到还不容易做,现在只解决了锁相,但是不知道怎么驱动,我还是去看下你说的这本书先学习下电源的基础知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电阻发热是正常的。电感还是有必要的,就像BOOST电路。
下管还是需要开通的,不然升不了压、在输入电压 ...

现在国内版权搞的太严了,到处下载不到要么需要帐号,还不如外国网站下载容易,但是只下载了英文版,看了看到处都是公式,我数学只有小学水平,肯定看不懂,还是放弃了吧。。

刚才我接上电感和电容试了下,测H桥上端电压23V多,电源的交流电压才12V多点,不但H桥那里电压升高了,这个电压还回馈到交流电压那里,把本来12V的交流电压也抬高了,测二极管整流后的直流也是23V,没烧东西算幸运。。 这个东西好像控制端电源要和被控制的电源隔离开,还要加闭环控制电压,现在才知道原来这个还真是个电源。。

楼主:
电源太难搞不了还是放弃了,而且电源太吓人,去年修个电动车电源啪的一声炸了吓得我 一哆嗦,而且电脑就这一台调试器没隔离,万一把电脑也给炸了就赔大了,这可是我最贵的东西,还要靠这个娱乐呢。
勉强实现锁相输出相位振幅可调的SPWM

COG12864.pdf (65.75 KB)
spwm.zip (44.81 KB)
kicad.zip (258.56 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