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有办法自动获取IAR版本号编译进BIN里吗

楼主(2022-08-12):
通过 _DATE_,_TIME_  预编译宏定义可以将编译时间编译到BIN里这个我用过,现在想把所使用的IAR版本号也自动编译进BIN里有办法吗,我需要的是自动获取所使用的IAR版本号,然后编译进BIN里,手动输入版本号再编译进去的不算

楼主:
你这个预编译宏定义 __VER__ 我查不到啊

网友A:
去帮助文件里搜搜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帮助文件里搜搜就有了

找到了,原来是我之前找错了文档,那个文档只能查到 __TIME__ 、 __DATE__ 查不到__VER__
后来换了一个文档才找到__VER__ ,经过实际验证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