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3 E505DSP 使用问题

楼主(2022-08-12):
在使用GD503 和E505芯片 DSP模块,参考GD32使用FPU以及DSP库的操作方法.pdf 文档添加DSP库, keil 中宏添加的是 ARM_MATH_ARMV8MML 有没有ARMV8 添加DSP模块的方法

楼主:
下图是 报错图片

网友A:
你这个Vendor/CMSIS路径是什么,是你自己的DSP库源文件吗,看起来好像跟Keil的DSP库文件重复了,试试把你自己的DSP库删掉,直接用Keil自带的DSP库文件

楼主:
我使用的是 arm_ARMv8MMLldfsp_math.lib 文件 没有使用 DSP源码

楼主:
有没有 GD32E50  系列使用DSP 操作步骤

网友B:
可搜 “基于GD32E503 的FFT测试”这贴,隔壁论坛的帖子,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在这方面官方出文档了吗

网友D:
需要修改配置文件吗

网友E:
没有看到楼主发的 图片啊

网友F:
使用现成的库能节省很多额外的工作

网友G:
是不是路径出现问题了

网友H:
看不太清楚报错信息啊

楼主(2022-10-20):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 arm_ARMv8MMLldfsp_math.lib 文件 没有使用 DSP源码

arm_ARMv8MMLldfsp_math.lib  该库的添加方法是什么 样的啊  或者 有没有demo工程 谢谢

网友I(2024-06-06):
今天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也是Armv8-M的,arm_math.h文件里面说明了如何添加arm_ARMv8MMLldfsp_math.lib.但是我没有找到这个lib文件。我开始使用CubeMX生成自带DSP,出现和你一样的报错,有好几百个。后面我在官网查看到“This CMSIS component has been moved into its own realm, please find it at ARM-software/CMSIS-DSP.”,我觉得arm对这个地方进行了更新,所以去掉CubeMX上的DSP,单独选择使用Keil的RTE来设置DSP,然后添加宏ARM_MATH_ARMV8MML,编译没有问题。

网友J:
dsp库一般都不给源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