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CU性能对比可以有哪些方面?

楼主(2022-08-12):
手上有两款MCU,想要对比一下这两款MCU在性能上的优劣。想要知道有没有方法可以评估MCU单体的抗干扰能力是怎样的,此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评估角度和方法可以对此进行评估(我目前能想到的就是单体静电和耐压,对于IO口的话就是测试其能承受的尖峰电压)?

网友A:
功耗也是个很重要的指标吧

网友B:
主要看有没有我需要的功能模块

网友C: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供货还有价格

网友D:
主频啊  功耗啊

网友E:
主要看楼主应用哪方面的功能啊

网友F:
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看  看楼主比较看重哪方面的性能了

网友G:
请问单体静电是指的什么呢

网友H(2023-03-01):
你要评估抗干扰能力的话,可以看看官方提供的检测报告

网友I:
其实MCU的抗干扰能力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J:
静电的话,用简单的静电放电器测测就好了

网友K:
这种还是要做成电路板,然后整板测试的

网友L:
最好还是看看参数,也就是官方的检测报告,比较直接

网友M:
这种不是很好测试的,都是要整体测试才行,单独MCU测试没必要的

网友N:
IO的承受电压估计数据手册会写吧

网友O:
这点问问官方的FAE不就知道了么,基本上他们说的都是靠谱的

网友P:
MCU的抗干扰能力,我觉得都还好,如果抗干扰差,估计也是电路设计的有点问题导致的

网友Q:
没啥好的方式自己评估的,可以自己做电路板,然后用公司的EMC测试,简单测测。要不就花钱去检测机构测试一下

网友R:
看整体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