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2-08-12):
我是新手,刚弄了个单片机流水灯程序,这个程序能使单片机的流水灯运行,现在我想往单片机烧入别的程序,使它在运行别的程序,可是,单片机的两根线都接在电脑上了,端口也对的,就是下载不了程序,单片机一直都在运行上一个程序,数码管始终不显示数字,stc总提示下载失败,是什么原因啊?我该怎么做啊?求大神

网友A:
你用STC的烧录软件烧录什么单片机?
串口烧录要三根线:TX、RX、GND。

网友B:
供电了没有呀

网友C: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下载方式啊

网友D:
这是用的什么下载程序的方式啊

网友E:
是不是程序里边使用这个引脚做别的功能了啊

网友F:
哪种烧录方式只需要两根线呢

网友G:
硬件上使用的是哪个引脚呀

网友H:
冷启动一下呗,很多51核的单片机都需要冷启动才能下程序。

网友I:
冷启动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