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单片机选择

楼主(2022-08-12):
请问各位单片机学者,新手入门自学单片机选择学习哪种单片机比较好?比较好入门和应用,应用比较广泛的?

网友:
用Microchip的MCU

网友A:
51吧
淘宝上买一块这样功能多多的51开发板不到40包邮

网友B:
如果仅仅是学习,那么51或其它8位机是比较合适的,虽然51的架构比较落后,但是用来学习和练习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价格很便宜,而且很多场合也够用了。51以外的8位机国产的很少,价格也与国产ARM类32位单片机差不多,甚至更贵

网友C:
先多看看书本知识

网友D:
用资料多的比较好

网友E:
一开始使用引脚比较少的比较方便调试

网友F:
主流单片机都可以 但是还得看是不是热门系列

网友G:
选用非常成熟的老的芯片比较好

网友H:
确实建议楼主使用这种双列直插的

网友I:
新手的话 还是建议多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