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正反转电机典型的线路控制原理图,电机控制线接线方法

楼主(2022-08-12):
 三相电机可以通过改变任意两个定子引线来反转。正反转控制还采用互锁来防止正向和反向线圈同时通电。

 典型的正反向控制如图所示。

 从F和R线圈画成单线的虚线表示机械联锁。机械联锁用于防止正向和反向接触器同时通电。当一个接触器通电时,即使线圈应该通电,一种机制也会阻止另一个接触器闭合其触点。电气联锁是通过使用与F和R线圈串联的两个常闭辅助触点来实现的。

 注意常闭F触点与R接触器线圈串联,常闭R触点与F接触器线圈串联。当按下前进按钮时,通过常闭R触点到F线圈完成一个电路。当F线圈通电时,所有F触点改变位置。

 三个F负载触点闭合并将电机连接到电源线,使电机正向运行。当F按钮松开时,与前进按钮并联的常开F辅助触点闭合以维持电路。与R线圈串联的常闭F触点打开。如果要按下反向按钮,这将防止R线圈通电。

 在电机可以反向运行之前,必须按下停止按钮以断开与F线圈的电路。当F线圈断电时,所有F触点返回其正常位置。当按下反向按钮时,通过现在闭合的F辅助触点到R线圈完成一个电路。当R线圈通电时,所有R触点都会改变位置。三个R负载触点闭合并将电机连接到电源线。请注意,连接到电机的L1和L3的连接已颠倒。这会导致电机反向运行。另请注意,与F线圈串联的常闭R辅助触点现在打开,如果应按下前进按钮,则防止与F线圈建立电路。

 更多阅读:http://www.zhboyang.com/xydt/zfzdjdxdxl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