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 PW5328 坏了吗?

楼主(2022-08-12):
很简单的升压电路,基于 PW5328B (B628),想从5V 升到 12V,实际却只输出 5V, FB 收到的电压是 0.24。2个100pF 的没有焊,所以打了红叉。但是应该不是它们的原因,因为前面 2 块同样的板子也没焊 100pf,都正常的。
用万用表静态检查,没有虚焊或短路。
PCB 布局也基本是按芯片手册的要求,且前面 2 块同样的板子也都正常,所以应该也不是布局原因。
这个芯片要求 FB 0.6V左右,可现在只有 0.24。
我想有 2 个可能:
1、芯片坏了。
2、某个外围器件坏了,芯片想升压却上不去。
大家看能是哪个问题呢?
谢谢!

问题解决了。是EN 虚焊。估计是因为我用万用表量的时候会用力扎表笔,所以看不出是虚焊。如果用表笔把EN和VIN短路一下,就能看出来了。

楼主:
从FB 的电压看,两个反馈电阻肯定是好的。
两个电容也肯定没短路。SS34是大功率管,不可能焊接时坏。
电感也没断。

楼主是带载状态测量的吗?多关注一下电感的质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FB 的电压看,两个反馈电阻肯定是好的。
两个电容也肯定没短路。SS34是大功率管,不可能焊接时坏。
电感 ...

他们官方出那个板子的布局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