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何利用FPGA实现构建ROM??

楼主(2022-08-12):
(无正文)

楼主:
求求大佬教教

网友A:
FPGA内部有很多寄存器和RAM块,都可以用来构建ROM。不同品牌的FPGA构建的方法不一样,需要参考各自的芯片型号和开发环境。如ROM的容量比较小,可以用寄存器实现,如果容量大,就用RAM块来实现。RAM上电后写入数据,不做修改,其功能和ROM没有差别。不知道你想用ROM做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内部有很多寄存器和RAM块,都可以用来构建ROM。不同品牌的FPGA构建的方法不一样,需要参考各自的芯片型 ...

就是设计一个FFT的计算模块,对于1024点旋转因子固定值将其写入底层ROM中或者烧录在flash中,在上电后直接读取使用并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设计一个FFT的计算模块,对于1024点旋转因子固定值将其写入底层ROM中或者烧录在flash中,在上电后直 ...

FPGA的开发系统都支持ROM,ROM的内容编译后会生成一个数据文件,在烧录的时候与程序一起写入FPGA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