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N32G430开发板试用】使用wifi获取天气预报

楼主(2022-08-12):
@安小芯
这里使用N32G430设计了基于wifi通信的远程天气获取的设计。
使用的是ESP8266-01s的wifi模块,烧录at固件,通过AT指令建立连接,并通过get方式获取天气数据。
这里使用的是心知天气的api,免费的,这就不再赘述如何去注册了。
只要是通过串口发送get指令,然后获取返回值,自己解析相关的数据即可。
请求地址如下示例:
● https://api.seniverse.com/v4?fields=air_daily&locations=39:118&key=YOUR_PRIVATE_KEY
注册以后,需要填写自己的key,就可以免费使用了。
最先就是要测试串口的。这里使用的是官网自带的串口代码修改的,即可需要开启串口中断。
  /* USARTy and USARTz configuration ------------------------------------------------------*/
    USART_InitStructure.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WordLength          = USART_WL_8B;
    USART_InitStructure.StopBits            = USART_STPB_1;
    USART_InitStructure.Parity              = USART_PE_NO;
    USART_InitStructure.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FCTR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Configure USARTy and USARTz */
    USART_Initializes(USARTy,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ializes(USARTz,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y Receive and Transmit interrupts */
    USART_Interrput_Enable(USARTy, USART_INT_RXDNE);
    //USART_Interrput_Enable(USARTy, USART_INT_TXDE);

    /* Enable USARTz Receive and Transmit interrupts */
    USART_Interrput_Enable(USARTz, USART_INT_RXDNE);
    //USART_Interrput_Enable(USARTz, USART_INT_TXDE);

    /* Enable the USARTy and USARTz */
    USART_Enable(USARTy);
    USART_Enable(USARTz);
开启中断以后,就是需要通过串口与ESP8266建立连接了,这里是做了一个函数。
void ESP8266_ATSendBuf(uint8_t* buf,uint16_t len)
{
    memset(usart2_rxbuf,0, USART2_MAX);
    USART2_RX_STA = 0;
    for(uint16_t i = 0; i<len; i++)
    {
        USART_Data_Send(USART2, (uint8_t)*(buf+i));
        while (USART_Flag_Status_Get(USART2, USART_FLAG_TXDE) == RESET);
    }
}
只要通过串口向ESP8266发送AT指令就,就可以实现自己的功能。
通过ESP8266实现的功能就是下面几个,
1,初始化ESP8266  2 建立ESP8266与wifi的连接 3 建立与网址的TCP连接 4 获取天气数据
void cfg_Esp8266(void)
{
    if(ESP8266_Init())
    {
        printf("ESP8266 init succ \r\n");
    }
    else printf("ESP8266 init fail!\r\n");

    //连接热点
    if(ESP8266_ConnectAP(WIFI_NAME,WIFI_PASSWD))
    {
        printf("Connected to WIFI!\r\n");
    }
    else printf("to WIFI  fail\r\n");

    SysTick_Delay_Ms(5000);
    if(ESP8266_ConnectServer("TCP","api.seniverse.com",80)!=0)
    {
        printf("to  Server succ!\r\n");
    }
    else printf("to Server Fail!\r\n");
}
这里只是发送数据,如何接收数据?使用的还是串口中断
void USARTz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Interrupt_Status_Get(USARTz, USART_INT_RXDNE) != RESET)
    {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char  rr= USART_Data_Receive(USARTz);
        flag_rev=1;
        cnt_rev=0;
        USART_Data_Send(USARTy, rr);
        if(USART2_RX_STA<USART2_MAX)  //还可以接收数据
        {
usart2_rxbuf[USART2_RX_STA++]=rr; //记录接收到的值
        } else
        {
            USART2_RX_STA=0;                //强制标记接收完成
        }
    }
}
在这里,讲述一下技巧,如何使用定时器判断是否发送完成。如果间隔10ms没有收到数据,就判断数据结束。
使用的是定时器6实现的这个功能。每次在串口中断开启接收数据,并清空计数。如果持续20ms没有数据,则计数器会大于20,判定串口接收一帧数据完成。
void TIM6_IRQHandler(void)
{
    if (TIM_Interrupt_Status_Get(TIM6, TIM_INT_UPDATE) != RESET)
    {
        TIM_Interrupt_Status_Clear(TIM6, TIM_INT_UPDATE);
        time_cnt++;
if(flag_rev==1)
            cnt_rev++;
        if(cnt_rev>20)
            Rx_Ok=1;
    }
}
这里是使用的按一下获取当前的最新天气。
        if(GPIO_Input_Pin_Data_Get(KEY2_PORT, KEY2_PIN) == PIN_RESET) {
            SysTick_Delay_Ms(100);
            while(GPIO_Input_Pin_Data_Get(KEY2_PORT, KEY2_PIN) == PIN_RESET);
            Reset_ESP8266_RxBuffer();

            ESP8266_ATSendString((char*)"GET /v3/weather/now.json?key=ddd&location=jinan&language=en&unit=c HTTP/1.1\r\n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r\nHost:api.seniverse.com\r\nConnection: Keep Alive\r\n\r\n");

        }
获取的天气数据如何解析呢?就是根据字符串的位置进行判断。
            char *pos=strstr(usart2_rxbuf,"code");
            if(*pos)
            {   //printf("%s\r\n",pos);
                if(*(pos+8)>='0' && *(pos+8)<='9')
                    weather_code= (*(pos+7)-'0')*10+*(pos+8)-'0';
                else weather_code= (*(pos+7)-'0');

            }
            if(weather_code>40)weather_code=39;
            pos=strstr(usart2_rxbuf,"temperature");
            if(*pos)
            {
                // printf("%s\r\n",pos);
                if(*(pos+15)>='0' && *(pos+15)<='9')
                    temper= (*(pos+14)-'0')*10+*(pos+15)-'0';
                else temper= (*(pos+14)-'0');
            }
            printf("weather code:%d  %s  temp:%d\r\n",weather_code,weather_ENdis[weather_code],temper);
            //printf("%s\r\n",usart2_rxbuf);
                                                sprintf(s_temp,"Weat:%s  ",weather_ENdis[weather_code]);
                                                OLED_ShowStringCN(0,32,s_temp,1);
                                                sprintf(s_temp,"Temp:%d 'C    ",temper);
                                                OLED_ShowStringCN(0,48,s_temp,1);
            memset(usart2_rxbuf,0,1024);
                                                OLED_Refresh();
附上效果图。为获取天气之前

获取天气以后。

工程文件

网友A(2022-11-05):
怎么获取的cjson的数据?

网友B:
这个http是如何请求的?

网友C:
这个返回的网页数据是怎么解析的?

网友D:
ESP8266做网络访问,解析出来的数据不是很正确呢?

网友E:
乐鑫的WIFI芯片真的性价比超高啊

网友F(2023-03-09):
这个解析天气的效果好吗?

网友G:
通过ESP8266WiFi模块调用“心知天气”接口 获取天气信息

网友H:
如何获取json的数据呢?

网友I:
如何用ESP8266获取天气预报数据

网友J:
自己买一个天气平台网站API接口,从网站上读取。

网友K:
观摩观摩

网友L(2023-04-09):
这个代码的执行效率怎么样

网友M:
ESP8266使用WiFi模块调用心知天气API获取天气数吧

网友G:
Arduino ESP8266可以进行天气预报了

网友N:
使用esp8266WiFi模块,js连接mqtt,实现简单的智能家居控制能实现的嘛

网友O:
实现单片机通过WIFI获取时间和天气数据?

网友P:
ESP8266怎么连接以及控制外部设备?

网友Q:
可以通过第三方网站的API接口获取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