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21ic项目外包平台DIY大赛——FM调频数字收音机DIY套件

楼主(2022-08-12):
前几天收到了FM调频收音机的DIY套件(如图1),套件主要包括亚克力板、18650电池、5W8欧喇叭、电路板(底板、充电板、具有显示功能的主控板),电路板里面最贵的还是这个主控板(如图2),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主控板上面包含了21单片机(AC21)、EEPROM(24C02)、FM接收芯片(DN8035)和显示屏,高频的复习可以看一看DN8035的结构了。通过扫码查看的资料包括FM收音机电路图、元器件清单和组装过程(见附件1)。

图1

图2

焊接调试组装步骤为:第一步,焊接底板,先焊机低矮的元器件(如图3),再焊接高大的元器件,焊接好的底板如图4所示;第二步,将主控板和充电板通过排针排母组装到底板上,断开开关,通电测试,验证无短路、断路等意外情况(如图5,充电板输出电压正常);第三步,测试FM调频功能无误;第四步,组装亚克力板,该亚克力板通过卡口间的螺丝固定,挺有意思的;第五步,演示实物,展示结果。

图3

图4

图5

组装好的实物如图6所示,喇叭上方的亚克力板是镂空的,主要便于声音透过;电池盒通过螺丝固定在侧壁上,防止晃动;显示屏能清楚地显示当前电台的频率;天线折叠方便,收音机整体美观,拿在手上比较轻巧。

图6

FM调频收音机实物演示视频如下所示,音质正常,能正常接收电台和调节音量。

这次主要通过FM调频接收芯片(DN8035)复习了一下高频知识,该芯片的款图如图7所示,大致流程是放大天线接收的信号,通过本征信号解调,然后分成两路进行解码(左右声道),本次DIY套件只是用了一个声道。该芯片集成了一种De-emphasis,可以较好的消除码间干扰,例如图8的差分信号的优化效果。另外顺便说一下,该套件也是可以通过主控板中的RX、TX引脚配合串口调试助手设置步进的频率,频率越小或许能接收的电台更多,控制用的AT指令大致如图9所示。

图7

图8

图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