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AT-START-WB415测评】蓝牙功能测试

楼主(2022-08-13):
申请到了WB415,看着自带BLE的芯片,应该是适合物联网方面的应用设计了。
先测试一下蓝牙效果怎么样,在手册上说明需要先现在蓝牙固件和mcu固件。
因为蓝牙固件设置的地址为0x000000,所以自己使用keil下载mcu程序的时候,也不会有什么修改ble的固件。
这里将编译好的bin文件放在附录上。要使用的同志们也不需要重新编译了,只要下载就可以使用了

还需要一个mcu的固件,也放在这里了。

至于怎么烧录固件,查看文档,有非常详细的说明。
官网的推荐的是LightBlue的app,这里可以不使用这个软件。
我使用的是JDY-24M BT Connect 。
下载链接,

下面是测试的图片截图。
通过user按键设置蓝牙透传方式。
在app上选择要WB415.
选择通信的uuid。
当点击send以后,就可以在串口上看到数据了。

网友A:
帅气~  请问这个蓝牙可以直接连PC的蓝牙不? 还是需要蓝牙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帅气~  请问这个蓝牙可以直接连PC的蓝牙不? 还是需要蓝牙适配器。

只是测试了手机的可以连接ble,没有测试电脑。电脑带有ble 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测试了手机的可以连接ble,没有测试电脑。电脑带有ble 应该可以吧。

这个蓝牙说是支持双模,以前一般单模的是无法连PC的。兄弟有空可以开电脑蓝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蓝牙说是支持双模,以前一般单模的是无法连PC的。兄弟有空可以开电脑蓝牙试试  ...

好的

网友B:
为什么蓝牙固件是0x00呢?

网友C:
蓝牙是如何调试呢?

网友:
WB415自带蓝牙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