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WB415测评】驱动OLED

楼主(2022-08-13):
这里利用WB415驱动IIC的OLED,因为便于移植,所以使用的是宏定义实现的IO口操作。
这里使用的是PC0和PC1分别与oled的scl和sda连接。
先使用宏定义实现对IO口的操作。
  1.   #define OLED_SCLK_Pin GPIO_PINS_0
  2. #define OLED_SCLK_GPIO_Port GPIOC
  3. #define OLED_SDIN_Pin GPIO_PINS_1
  4. #define OLED_SDIN_GPIO_Port GPIOC
使用宏定义实现对io口的操作
  1. #define OLED_SCLK_Clr() OLED_SCLK_GPIO_Port->clr = OLED_SCLK_Pin//SCL  拉低
  2. #define OLED_SCLK_Set() OLED_SCLK_GPIO_Port->scr = OLED_SCLK_Pin  //SCL  拉高

  3. #define OLED_SDIN_Clr() OLED_SDIN_GPIO_Port->clr = OLED_SDIN_Pin//SDA  拉低
  4. #define OLED_SDIN_Set() OLED_SDIN_GPIO_Port->scr = OLED_SDIN_Pin //SDA  拉高
最重要的是实现对IO口的初始化。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 enable the led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C_PERIPH_CLOCK, TRUE);

  /* set default parameter */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led gpio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OLED_SCLK_Pin|OLED_SDIN_Pin;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OLED_SDIN_GPIO_Port, &gpio_init_struct);
驱动OLED显示的代码。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CN(0,0,"雅特力WB415",1);
    OLED_ShowStringCN(0,16,"BBS.21ic.com",1);
    OLED_Refresh();
来一个显示的效果图

附上源代码

网友A:
回帖看源码

网友B:
你这要是硬件IIC还可以

网友C(2024-08-06):
这个宏定义的方式很好,方便

网友D(2024-09-08):
不错啊,学习一下代码~

网友E(2024-11-16):
看一下OLED的驱动库。

网友F:
查看源代码。正好要用O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