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直流电机如何选型?

楼主(2022-08-13):
就是说,电机的带载能力如何确定?

没有概念,希望有了解的大佬帮个忙

网友A:
选用有刷还是无刷呢

网友B:
有相关的参数的啊

网友C:
低速能力和高速能力啊

网友D:
看功率啊  力矩啊啥的

网友E:
主要看楼主的用途啊

网友F:
看是速度啊  功率啊  等等吧

网友G(2023-03-01):
这种问题,可以问问电机的厂家,他们会提供参数的

网友H:
我觉得看看电机手册应该就知道吧

网友I:
这不就是电机能有多大扭矩的意思么

网友J:
确定的话,肯定不能超过最大的扭力的

网友K:
你问问电机厂家,他们会告诉你的

网友L:
看你需要多大的带载能力,到时候预留一些就好了,不要让电机工作满负荷,容易出问题

网友M:
这要啥概念啊,就是电机的能量有多大而已

网友N:
看电机参数,电压电流还有扭矩就知道带载能力了吧

网友O:
跟你电机的参数是有关系的,还有属于什么样的电机也是有关系的

网友P:
直流电机的扭力不大,所以带载能力可能不强,也许会需要减速器这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