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导致MOS管发热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2-08-13):
MOS管是常用的电子元器件之一,什么情况会导致MOS管发热呢?

      电路设计的问题:让MOS管工作在线性的工作状态,而不是在开关状态。是导致MOS管发热的一个原因。没有完全打开而压降过大造成功率消耗,等效直流阻抗比较大,压降增大,损耗意味着发热,这是设计电路中比较忌讳的一点

     频率过高:有时过分追求体积,导致频率过高,MOS管上损耗增大也会导致发热

     没设计好散热,导致电流过高:MOS管标称的电流值,通常情况下需要良好的散热才能达到。小于较大电流,也可能发热严重,需要足够的辅助散热片。

    选型有误:在对功率上判断有误,MOS管内阻没有充分考虑,导致开关阻抗增大 。

    以上几点是导致MOS管发热的主要原因,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

网友A:
总结的好,遇到问题可以直接借鉴了

网友B:
OS管发热的原因很多。

网友C:
你的电路是什么你

网友D:
驱动电流太大了。

网友E:
这个通断有问题吗

网友F:
很多都是选型的问题

网友G:
一般哪个参数是频率参数啊

网友H:
一般长时间能通过多大的电流啊

网友I:
电流是说的驱动电流是吗

网友J:
多大功率的mos管需要加散热片啊

网友K:
我只用过它的开关功能

网友L:
自身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