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SD卡能否替代U盘

楼主(2022-08-13):
在应用中
SD卡与U盘的实质性区别是什么?
能否替代U盘使用,设计

网友A:
都是用来储存的,应该不能全部代替吧

网友B:
木有问题啊
监控不都是用的这个么

网友C:
看你的用处,如果只是存储一些普通文件没啥问题。如果要存重要文件最好用U盘,有些U盘可以做加密。

网友D:
这俩没可比性,一个是电脑端的移动存储,一个是移动设备的拓展

网友E:
要是你想用sd加读卡器当u盘使,稳定性不咋地

网友F:
耐用程度:硬盘>U盘>SD卡

网友G:
存储的芯片都是一样的。可以认为u盘就是封装好了的sd卡,sd卡加上读卡器就是优盘。

网友H:
其实SD卡可以当U盘用,读写速度是比U盘快

网友I:
我一直认为他们都是可以通用的呢

网友J:
通用的吧

网友K(2022-09-12):
应用上,完全可以

网友L:
没问题啊

网友M:
应该可以替代

网友N:
一直通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