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435 USB 主机 CDC问题

楼主(2022-08-13):
用AT32F435做USB主机,模拟CDC主机。启动接收后(usbh_bulk_recv),如果从机不发送数据,会导致主机不能发送数据出去(usbh_bulk_send),不启动接收,发送就没问题。有没有人知道怎么解决,谢谢先!

网友A:
usbh_bulk_recv函数 会使主机发送in包给设备,正常是不会影响主机发送数据的。可以看看是不是代码逻辑有什么问题

网友B:
预计下周会更新435 bsp,新增USB HOST CDC 案例

网友C:
从机那边 必须传递允许接收,主机才可以发送~ 并不是主机不能发送,而且从机必须先允许接收!! 这个是调试USB dev的时候,发现自己是DEV 必须 usbd_ept_recv(pudev, USBD_PRINTER_BULK_OUT_EPT, pprter->ep1_outdata_buf, USBD_PRINTER_OUT_MAXPACKET_SIZE);
这个 EP OUT 是从usb host角度过去的, USB通信双方,都是以USB host角度来描述 EP端点的IN和OUT  我以前总是被糊涂,明明我是DEV 为什么我OUT端点 是接收呢,因为OUT是从HOST角度来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h_bulk_recv函数 会使主机发送in包给设备,正常是不会影响主机发送数据的。可以看看是不是代码逻辑有什 ...

谢谢回复,是这样的,如果主机发送后,从机接收后,原样返回,主机发送是没问题的。我为了测试发送速度,从机接收后,只打印接收到了,不发送回来,主机发送2帧后,后面的就无法发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计下周会更新435 bsp,新增USB HOST CDC 案例

谢谢回复,这个案例就是从厂家技术那里要的,我遇到的问题反馈给他们,周末可能不上班,还没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机那边 必须传递允许接收,主机才可以发送~ 并不是主机不能发送,而且从机必须先允许接收!! 这 ...

谢谢回复,从机是允许接收的。我刚开始测试是这样的,从机收到后,再把数据发送回来,连续测试1024帧(每帧64字节)数据都没问题。 我现在为了测试发送速度,从机接收后,打印收到多少字节,数据不再发给主机,主机就不正常了,不能发送了。  case CDC_SEND_DATA_WAIT:
      if(uhost->urb_state[pcdc->data_interface.out_channel] == URB_DONE)
      {}这里等不到URB_DONE,从机也没打印接收到

网友C:
这个是 官网CDC例程问题  设置了发送允许标志位,我记得(GD32的例子是这样,步知道AT的是不是), 你要消化,修改下,按照应用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预计下周会更新435 bsp,新增USB HOST CDC 案例

支持,非常需要

网友E:
说明是配置有问题啊

网友B:
官网BSP已增加HOST CDC demo,请在雅特力官网下载最新的固件库。

网友F:
从机是允许接收的

网友G:
接收和发送的配合不够好?

网友H:
目前的发送速度是多少啊

网友I:
从机那边 必须传递允许接收,主机才可以发送

网友J:
应答信号紊乱了吧

网友K:
配置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