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MCU的功耗都去哪了?

楼主(2022-08-13):
#每日话题# #技术资源#
MCU的低功耗应用已经在各行各业有广泛的应用了,低功耗也是MCU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然而很多工程师在开发MCU低功耗应用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遇到这些情况,有的是无论如何也降不下去功耗,有的是研发样机阶段可以降低功耗,但是量产阶段会出现部分产品功耗不一致现象,等等。如果大家遇到这些情况千万不要怕,只要我们认真做到以下几步,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1. 关闭外设时钟
先说最直观的,也是工程师都比较注意的方面,就是关闭MCU的外设时钟,对于现在市面上出现的大多数的MCU,其外设模块都对应着一个时钟开关。只需要打开这个外设的时钟,就可以正常的使用这个外设了,当然,此外设也就会产生相应的功耗。反之,如果想要让这个外设不产生功耗,只需关闭它的时钟即可。

2. 时钟不要倍频
除了外设模块功率消耗之外,还有一个功耗大户需要注意一下,这就是PLL模块。PLL主要是用来对原始的时钟信号进行倍频操作,从而提高系统的整体时钟,相应的,其功耗也会被提上去。所以在进入低功耗之前,需要关闭PLL模块,从而尽可能的降低MCU的功耗,等到MCU唤醒之后再把时钟切换回去。

3. 将所有GPIO配置为模拟输入
只关闭外设时钟还不能够保证外设不再有耗电,如果GPIO没有做好处理的话,它就会在暗地里偷走功耗,而你却浑然不知。MCU在低功耗模式下,GPIO只有配置为模拟输入的状态,才能将其把功耗降至最低。具体的实现步骤是:
  • 将所有外设时钟打开
  • 将所有GPIO配置为模拟输入模式
  • 关闭所有外设时钟
如果忽略了第一步,那么有可能有些GPIO不能进入到模拟输入状态,所以,在将所有GPIO配置为模拟输入模式之前,一定要先将所有外设时钟打开。相关实现代码如下所示: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AHBENR = 0xFFFFFFFF;//开启所有外设
  RCC->APB2ENR = 0xFFFFFFFF; //开启所有外设
  RCC->APB1ENR = 0xFFFFFFFF; //开启所有外设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设置烧录口为IO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PD01, ENABLE);        //设置低速时钟口为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IN;//设置所有IO口为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F,&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G,&GPIO_InitStructure);
  RCC->AHBENR = 0; //关闭所有外设
  RCC->APB2ENR = 0; //关闭所有外设
  RCC->APB1ENR = 0; //关闭所有外设
4. 断开调试器连接
还有比较特殊的原因就是自己在测试功耗的时候MCU还连接着调试器。有可能MCU的调试器引脚会经过调试器产生相当一部分电流,这个时候无论工程师如何努
力,也无法调到自己满意的功耗。所以在测低功耗的时候,一定不要连接调试器,更不能边调试边测电流。

以上就是我们在调试MCU的低功耗时,把可能会影响功耗的因素都规避掉的方法,供大家参考使用,欢迎大家一起探讨交流。

网友A:
低功耗的情况,最好从代码的最底层入手比较好一些。别的方式都不是很管用。

网友B:
感谢楼主深入的分析和总结。学习了。

网友C:
感谢楼主的总结,不错的知识点,谢谢。

网友D:
感谢楼主的深入剖析

网友E:
低功耗的情况,还是需要仔细研究代码的,不错的帖子,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F:
主要在外设消耗了。

网友G:
MCU外部触发唤醒后,MCU再唤醒耗电较大的模块

网友H:
单片机的功耗主要是内部的寄存器了。

网友I:
低功耗的MCU一般都有好几种运行模式

网友J:
外设也就会产生相应的功耗

网友K:
周边电路在工作,功耗最大了。

网友L:
MCU功耗的来源,其主要由静态功耗及运行功耗两部分组成。

网友M:
芯片的外设功耗很大

网友(2022-10-05):
如何实现掉电和低功耗运行方式?

网友:
为什么单片机频率升高,功耗也升高?

网友N:
超低功耗MCU如何降低功耗

楼主:
低功耗的MCU我司即将发布,届时将给大家推出降低功耗的实现方案

网友O:
不用的IO处理方式也有影响

是的,将不用的IO配置为模拟输入的方式即可实现IO的最低功耗

网友P:
m4内核mcu:哪家的更好?

我司M4内核的产品有APM32F405/407/415/417系列的产品,功能强大,性能稳定,极具性价比

网友Q:
如何估算单片机的功耗?

MCU在各种工作模式下的功耗详细数据请查阅我们的datasheet哈

网友R:
mcu 在sleep mode 功耗一般为多大

不同型号的MCU对应的功耗指标不同,详细数据请查阅芯片的datasheet哈

网友S:
如何控制单片机系统的电流和功耗?

控制MCU的功耗也就是控制各外设的使能和IO的应用,将不用的外设时钟都关闭,不用的IO配置为模拟输入方式,此时MCU的功耗最低

网友P:
低功耗唤醒需要多少时间?

这个可以自行测试验证一下,MCU从低功耗唤醒几乎不耗时间,大约在2~3us

网友T:
常见的低功耗MCU有哪些?

我司即将发布APM32L07x系列的低功耗MCU,多谢关注哦

网友U:
好专业

感谢支持

网友V(2022-11-28):
总结到位

网友W:
外设消耗是不是最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外设消耗是不是最大的

其实主要是IO漏电

网友X:
将外围电路的功耗降下来。

网友Q:
MCU其实比起外围电路功耗很小

网友Y:
大多MCU具有集成的掉电保护功能,当电源低于正常操作范围时其可以复位MCU。通常会提供启动或关闭掉电保护以节省功耗的功能

网友Z:
降低功耗主要是将不用的IO设置高组态。

网友AA:
大部分都耗在外设上了。

网友AB:
这个IO口消耗的资源太多了。

网友AC:
如果单纯降低单片机功耗的话,就只能选用低功耗的MCU和将MCU空闲时设置到睡眠状态。

网友AD(2023-01-03):
低功耗从代码的最底层入手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