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F203在定时器中断里无法控制GPIO输出脉冲

楼主(2022-08-13):
Keil uVision5的工程,在main函数里可以控制GPIO输出脉冲,换个位置,在定时器文件中就无法控制GPIO输出脉冲。
定时器文件:
u8 i = 0;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使能相应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使能TIM3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

               //GPIO初始化配置 TIM2_CH1(PA0)  TIM2_CH2(PA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设置GPIO模式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设置GPIO口输出速度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 1 )
                        {
//       Delay_Ms( 250 );
        //                Delay_Ms( 1 );
//       GPIO_WriteBit( GPIOA, GPIO_Pin_0, ( i == 0 ) ? ( i = Bit_SET ) : ( i = Bit_RESET ) );

                        GPIO_WriteBit( GPIOB, GPIO_Pin_3, ( i == 0 ) ? ( i = Bit_SET ) : ( i = Bit_RESET ) );
                        GPIO_WriteBit( GPIOB, GPIO_Pin_8, ( i == 0 ) ? ( i = Bit_SET ) : ( i = Bit_RESET ) );
                        GPIO_WriteBit( GPIOB, GPIO_Pin_9, ( i == 0 ) ? ( i = Bit_SET ) : ( i = Bit_RESET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指定下次更新事件时要加载到活动自动重新加载寄存器中的周期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指定用于划分TIM时钟的预分频器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时钟分频因子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计数模式,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TIM3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初始化TIM NVIC,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设置抢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设置响应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通道1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

    TIM_Cmd(TIM3, ENABLE); //TIM3使能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8 i=0;
GPIO_WriteBit( GPIOB,GPIO_Pin_3, ( i == 0 ) ? ( i = Bit_SET ) : ( i = Bit_RESET )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9);  //设置引脚输出高电平
    /*
         步进驱动:
          EN:PB9
          DIR:PB3
          STEP:PB8
     */
    if(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3中断是否发生。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清除TIM3的中断挂起位。
                        //        if(step_Putter_total<step_Putter_total2)
                        //        {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程序是由STM32搬过来的,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这句改为GPIO_Mode_Out_PP后解决了问题

网友A:
这么说是io配置的问题了

网友B:
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C:
原来在stm32的这个模式是可以的吗

网友D:
AF模式下是无法输出脉冲的吗

网友E:
那么这个代码在原型号芯片中可以正常运行吗

网友F:
看来程序移植还是要谨慎啊

网友G:
既然是确定配置问题那么一开始描述的额现象就是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