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N32G430开发板试用】+ST7789V液晶屏点亮显示(软件模拟SPI)

楼主(2022-08-13):
@安小芯

今天先尝试下先移植显示ST7789V液晶显示,还是先建立我们自己的库,后期添加啥也方便。

我选择的这款就是来自之前稚晖君的一个开源项目买剩下的,焊接式所以需要自己改动下,做个小板子即可。

  1. void LCD_GPIO_Init(void)

  2. {

  3.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4.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A端口时钟

  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

  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速度50MHz

  8.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

  9.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

  10. }

软件模拟的相对简单很多,需要搞定延时函数和GPIO初始化即可。

  1.       LCD_GPIO_Init();//初始化GPIO

  2.

  3.        LCD_RES_Clr();//复位

  4.        delay_ms(100);

  5.        LCD_RES_Set();

  6.        delay_ms(100);

  7.

  8.        LCD_BLK_Set();//打开背光

  9.        delay_ms(100);

  10.

  11.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12.        LCD_WR_REG(0x11); //Sleep out

  13.        delay_ms(120);              //Delay 120ms

  14.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15.        LCD_WR_REG(0x36);

  16.        if(USE_HORIZONTAL==0)LCD_WR_DATA8(0x00);

  17.        else if(USE_HORIZONTAL==1)LCD_WR_DATA8(0xC0);

  18.        else if(USE_HORIZONTAL==2)LCD_WR_DATA8(0x70);

  19.        else LCD_WR_DATA8(0xA0);

  20.        LCD_WR_REG(0x3A);

  21.        LCD_WR_DATA8(0x05);

  22.        LCD_WR_REG(0xB2);

  23.        LCD_WR_DATA8(0x0C);

  24.        LCD_WR_DATA8(0x0C);

  25.        LCD_WR_DATA8(0x00);

  26.        LCD_WR_DATA8(0x33);

  27.        LCD_WR_DATA8(0x33);

  28.        LCD_WR_REG(0xB7);

  29.        LCD_WR_DATA8(0x35);

  30.        LCD_WR_REG(0xBB);

  31.        LCD_WR_DATA8(0x19);

  32.        LCD_WR_REG(0xC0);

  33.        LCD_WR_DATA8(0x2C);

  34.        LCD_WR_REG(0xC2);

  35.        LCD_WR_DATA8(0x01);

  36.        LCD_WR_REG(0xC3);

  37.        LCD_WR_DATA8(0x12);

  38.        LCD_WR_REG(0xC4);

  39.        LCD_WR_DATA8(0x20);

  40.        LCD_WR_REG(0xC6);

  41.        LCD_WR_DATA8(0x0F);

  42.        LCD_WR_REG(0xD0);

  43.        LCD_WR_DATA8(0xA4);

  44.        LCD_WR_DATA8(0xA1);

  45.        LCD_WR_REG(0xE0);

  46.        LCD_WR_DATA8(0xD0);

  47.        LCD_WR_DATA8(0x04);

  48.        LCD_WR_DATA8(0x0D);

  49.        LCD_WR_DATA8(0x11);

  50.        LCD_WR_DATA8(0x13);

  51.        LCD_WR_DATA8(0x2B);

  52.        LCD_WR_DATA8(0x3F);

  53.        LCD_WR_DATA8(0x54);

  54.        LCD_WR_DATA8(0x4C);

  55.        LCD_WR_DATA8(0x18);

  56.        LCD_WR_DATA8(0x0D);

  57.        LCD_WR_DATA8(0x0B);

  58.        LCD_WR_DATA8(0x1F);

  59.        LCD_WR_DATA8(0x23);

  60.        LCD_WR_REG(0xE1);

  61.        LCD_WR_DATA8(0xD0);

  62.        LCD_WR_DATA8(0x04);

  63.        LCD_WR_DATA8(0x0C);

  64.        LCD_WR_DATA8(0x11);

  65.        LCD_WR_DATA8(0x13);

  66.        LCD_WR_DATA8(0x2C);

  67.        LCD_WR_DATA8(0x3F);

  68.        LCD_WR_DATA8(0x44);

  69.        LCD_WR_DATA8(0x51);

  70.        LCD_WR_DATA8(0x2F);

  71.        LCD_WR_DATA8(0x1F);

  72.        LCD_WR_DATA8(0x1F);

  73.        LCD_WR_DATA8(0x20);

  74.        LCD_WR_DATA8(0x23);

  75.        LCD_WR_REG(0x21);

  76.        LCD_WR_REG(0x29);

  77. }

初始胡基本就是配置屏幕内置芯片ST7789V这个芯片参数,通过发送多个数据到其寄存器中即可完成初始化了。

在其驱动中我们可以显示各种内容,这里初始化之后显示的就是一些文字,数字,图片这些。还可以绘制一些图形,如矩形,正方形,圆形等等。

后续我们再添加一些功能,显示一些东西在这个液晶屏上。

网友(2022-12-03):
这个的驱动速度很快的吗?

网友A:
彩色屏幕的用来显示还是比较棒的。

网友B:
ST7789V是否支持5V的输入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