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确认电源芯片型号

楼主(2022-08-14):
请教大家有见过这种脚位接法的开关电源芯片吗?谢谢

在某款电子设备当中见过,可惜上面的型号被打磨掉了。

网友A:
一个很典型的自举供电的降压开关电源线路,但是器件接法有明显问题,这里,很明显1-2相连是芯片主开关的源极&GND,而8765是开关的漏极(也可能是CE脚什么的)而4号脚呢,很明显是芯片的供电脚。3脚应该是采样,这样的接法,芯片可以在C2的自举作用下,正常工作,但是,作为主开关输出方波的D4正端,接一个电解电容是几个意思?这个电容接法肯定是错误的,正常来说,该电容应该在L1右端对板子GND,也符合输出储能电容的意思。

楼主:
我是按照样品画的原理图,我再检查一下。。这种输入端不需要电解的也行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很典型的自举供电的降压开关电源线路,但是器件接法有明显问题,这里,很明显1-2相连是芯片主开关的源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很典型的自举供电的降压开关电源线路,但是器件接法有明显问题,这里,很明显1-2相连是芯片主开关的源 ...

原理图里面是有两个位置不对,,像这种原理的电源芯片应该是什么型号能说的上来吗

网友B:
lnkxxxx,具体型号记不清了,小功率AC-DC 转换芯片,在美的电风扇上见过这种接法。非隔离型BUCK电源,我觉得其它芯片也可这样用但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lnkxxxx,具体型号记不清了,小功率AC-DC 转换芯片,在美的电风扇上见过这种接法。非隔离型BUCK电源,我觉得 ...

我问了他们做电源芯片的,,说是前面整流后不加电解电容说不能用,很容易烧芯片?

网友C:
脚位排列跟XD-208H或XD308H有点像,但周边器件不一样。可以去搜下这个两个型号对比

网友D:
Viper12A非隔离电源

在非隔离脱机应用中使用VIPerl2A智能功率IC的低成本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脚位排列跟XD-208H或XD308H有点像,但周边器件不一样。可以去搜下这个两个型号对比 ...

好的   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问了他们做电源芯片的,,说是前面整流后不加电解电容说不能用,很容易烧芯片? ...

对的,我修的这台电风扇就是因为电解电容坏了导致芯片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