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位置PID单闭环调参、仿真、C#上位机STM32源代码解析

楼主(2022-08-14):
C#串口上位机编程对STM32控制直流有刷电机PID位置单闭环运行过程深度解析(位置式PID)

所谓的位置式PID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PID经过数字化之后得到的算法,跟增量式的不同是增量式可以作用在本身具有保持结构的对象上,如

果所用的对象不具备保持结构,则使用增量式和位置式PID是一样的效果.所谓的保持结构,就是指当PID结算结果输出为0的时候,被控制对象

会不会保持原来的状态,例如速度值,如果PID计算得到0,则电机速度也会为0,则速度量不能保持原有速度状态,如果使用增量式PID控制速度

量,则结果将计算结果累加存储,那就跟位置式PID没什么两样了.

本例是实现位置环的位置式P、I、D控制.根据编码器的反馈值就可以得到位置值,然后通过P、I、D、算法,得到最终输出的占空比调整速度

.在程序上是跟增量式P、I、D、相近的,不同的是P、I、D的参数和P、I、D算法的实现.

网友A:
没见代码啊

楼主:
B站视频下方有链接

网友B:
直流有刷电机是不是FOC算法

楼主:
本例使用的PID闭环控制算法,没有使用FOC磁场导向控制

网友C:
这个PID参数是如何调定的?

楼主:
PID整定有很多办法,网上也流行着很多口诀,一般是从经验值开始测试的,本例就一个PID整定的交互式工具,提供了交互式调参的环境,以便快速的调参。

网友D:
增量式P、I、D标定结果如何?

网友E:
在上位机上进行计算吗

网友F:
FOC磁场导向控制可以和pid相结合吗

网友G:
一般都是从经验值开始测试 慢慢进行调整

网友H:
引用 楼主:
PID整定有很多办法,网上也流行着很多口诀,一般是从经验值开始测试的,本例就一个PID整定的交互式工具,提 ...

这个交互式的工具如何获得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B站视频下方有链接

这个连接是代码的连接吗

网友J(2022-11-05):
这个PID参数调定遵循什么原则呢?

网友K:
怎么快速调出最优PID参数?

网友L:
FOC磁场导向控制可以和pid相结合吗?

网友M:
PID调参为什么只能调出等幅震荡

网友N:
没有使用FOC磁场导向控制

楼主:
视频评论区有源代码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L:
FOC磁场导向控制可以和pid相结合吗?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M:
PID调参为什么只能调出等幅震荡

您这边应该是P参数过大,可以适当调整三个参数进行测试,每个系统都是一个不同的惯性系统,需要的PID参数有细微差别,可以进行多次的调参测试。可以结合上位机调参软件同步进行会方便些。

网友:
PID调参的实用方法和经验有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上位机上进行计算吗

PID算法计算时在单片机里完成的,受通讯时延的影响,远程数据传输不太可能满足实时调节的速度和频率,上位机主要负责通讯下位机反馈数据显示运动状态和发送调节数据。希望可以帮到您

楼主:
FOC又称场定向控制,其方法是通过坐标变换将三相交流电的控制转换为产生转矩的q轴电流和产生磁场的d轴电流的控制,实现转矩和励磁的独立控制。 而本例只是通过PWM控制实现直流电机的等效电流控制,不是F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