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洗衣机里的这种电机怎么驱动

楼主(2022-08-14):
能否通过PWM调速?
直接用大点的MOS行不行

网友A:
顶一下,希望有人能帮到你

网友B:
是哪种电机呀

网友C:
老式的洗衣机是不是就是直流电机呀

网友D:
那么使用的应该是交流电机吧

网友E:
能给图片看看型号啥的吗

网友F:
现在的mos发热了吗

网友G:
不需要多么精确的调速

网友H:
洗衣机大部分还是用的交流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