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单片机能控制一个380V的交流电动机吗?能做到吗

楼主(2022-08-14):
用单片机能控制一个380V的交流电动机吗?能做到吗

网友A:
能,可以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可控硅就能做到的。

网友B:
起码得控制两个可控硅,最好是控制三个可控硅。

网友B:
用定时器来实现声音的频率不同。

网友C:
三相四线制接电路负载,必需用三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才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网友D:
我怎么觉得用单片机控制一个交流接触器就行了阿。

网友E:
最好控制一个变频器就省心了.

网友F:
三相的,只能控制开停和正反转,要调速和调转矩,要用变频和双闭环了。

网友G:
这个都是微处理器做控制的 。

网友H:
可以实现高电压控制。

网友I:
可以用单片机PWM通过可控硅调速 。

网友J:
控制交流电机调速,简单需变极,电容降压等,
无级需要变频技术。

网友K:
控制交流电机调速,程序用PWM调压调速最简单 。

网友L:
交流电机的调速比较麻烦,调电压的方法调节范围小,硬度差(负载能力),通常调频是最好的方案!

网友M:
只控制启动和停止很简单,一只交流接触器,一只小继电器,一只光电隔离器就行了  .

网友N:
单片机输出给光耦,光耦触发可控硅,可控硅控制接触器 。

网友O:
看继电器对应的是多大电压驱动,继电器有一端要接上这个电压,另一端接三极管 .

网友P:
必须设计一个驱动电路才可以控制交流电机转速 。

网友Q:
要集成光电隔离的输入输出模块 .

网友R(2023-02-23):
能,但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可控硅是做不到的。起码得控制两个可控硅,最好是控制三个可控硅

网友S(2024-03-31):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还是看硬件电路设计了

网友T:
单片机确实可以控制一个380V的交流电动机。单片机本身并不能直接驱动高压电动机,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智能控制器,通过驱动电路间接控制电动机的工作。

网友T:
由于380V电压属于较高电压等级,因此在设计和实施控制系统时必须严格遵守电气安全规程,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网友U:
单片机通过控制SSR的输入端,可以实现对电动机的控制。这种方式适用于对控制速度和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

网友V:
需要一个更复杂的电路和控制系统,因为单片机通常输出的是低电压和电流,而380V交流电动机需要高电压和高电流来驱动。

网友W:
可以,后面加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X:
如果使用的是交流伺服电动机,可以使用单片机通过通信接口(如CANopen、Modbus等)控制伺服驱动器,再由伺服驱动器控制电动机。

网友Y:
变频器是一种可以将固定频率、固定电压的交流电变换为可调频率、可调电压的交流电的设备。通过单片机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和电压,可以实现对380V交流电动机的调速控制。这种方式适用于需要精确控制电动机转速的场合。

网友Z:
使用固态继电器,其内部由光耦和可控硅组成,可以由单片机直接控制,实现对380V交流电动机的通断控制。

网友AA:
单片机本身不能直接控制380V的交流电动机,因为单片机的输出电压通常只有几伏特,无法直接驱动高电压的交流电动机

网友AB:
可以使用单片机控制一个继电器,继电器再控制交流接触器,从而控制380V交流电动机的启停。单片机通过控制继电器的线圈,来控制接触器的吸合与断开,从而控制电动机的供电。

网友AC:
单片机不直接控制电动机,而是控制驱动电路,通过这种方式间接地操控电动机的运作。

网友AD:
电机驱动器是一种专门用于控制电机的设备,可以接受单片机的控制信号,并将信号转换为适合驱动电机的电流和电压。通过选择合适的电机驱动器,可以实现对380V交流电动机的精确控制。

网友AE:
AC motor speed more trouble, the method of adjusting voltage regulation range is small, poor hardness (load capacity) , usually frequency modulation is the best plan!

网友AF:
你必须控制至少两个晶闸管,最好是三个。

网友AG:
这一切都由微处理器控制。

网友AH:
单片机控制交流电动机通常通过驱动电路来实现,这些驱动电路能够将单片机的控制信号转换为能够驱动电动机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AI:
通过单片机配合一些外围电路和功率电子器件,可以间接地实现对380V交流电动机的控制。

网友AJ:
启动和停止控制很简单,一个交流接触器,一个小继电器,一个光电隔离器就可以了。

网友AK:
使用单片机来控制交流电动机通常涉及到对电动机启动和停止的操控,以及对转速的精确调控。对于启停和正反转的控制,可以通过继电器和交流接触器来实现。而转速的调节则可能需要借助变频器来完成。

网友AL(2024-07-06):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AM:
无法提供开关电源所需的脉冲电流

网友AN: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AO:
电源内部都有四个电流环路

网友AP:
作为电路的共同电位参考点

网友AQ:
主时钟振荡器主要用作CPU的工作时钟

网友AR:
传送直流信号的引线

网友AS:
Buck(或降压)变换器功率部分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