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ENIT 未定义?

楼主(2022-08-14):
发出警报为:
Warning[Pe223]: function "_EINT" declared implicitly F:\msp430-launchpad\频率\main.c 17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_EINT" referred in main ( F:\msp430-launchpad\频率\Debug\Obj\main.r43 )
这什么情况 _ENIT  未定义?

网友A:
包含io430.h以及intrinsics.h后用__ena××e_interrupt()来开中断。

网友B:
_EINT();是打开全局中断,应该是在io430.h里。

网友C:
你这是用的CCS吗?
在CCS一起有个_init也是这样找不到。

网友D:
要找到包含此宏定义的确切头文件

网友E:
把.c文件添加到工程就可以解决了 。

网友F:
确定相关文件被加入到工程中并被编译链接。

网友G:
外部函数或变量没定义 。。。

网友H:
常见的是 函数或变量名字拼写错了,或 漏写了 包含 相应的 头文件语句。

网友I:
undefined external error:未定义的外部错误 。

网友J:
在函数定义前加上extern试试看呢?

网友K:
差不多就是“未定义的外部错误”

网友L:
选定工程 options->General Options->Library Configuration下面library选择None即可。

网友M:
可能是你的函数名写错了。

网友N:
编译链接之前,你需要确保代码的完整性。

网友O:
在编译和链接时出现了这种 错误。很容易纠正的。

网友P:
还没有解决的话,把你的工程文件上传看看。

网友Q:
这你们能看出来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