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静态图像处理哪个型号的DSP好

楼主(2022-08-14):
静态图像处理哪个型号的DSP好?

网友A:
感觉静态处理对于速度要求不高,选型范围应该很大。

网友B:
如果都是动辄数M的高清晰图像,恐怕还得选择高主频的DSP.

网友C:
有很多型号可以选择啊,就看具体需求了。

网友D:
具体的还是需要看你的设计要求。

网友E:
可以FPGA+DSP实现信号采集与处理  。

网友F:
图像处理用FPGA好还是DSP好

网友G:
DSP 都 不及你 那台PC的运算速度。

网友H:
图像处理的问题,可以选择C6000的。

网友I:
比较基本的DM642、改进的DM6437、DM6446、DM6467等等

网友J:
要是对性能要求高可以选C6000系列的 。

网友K:
DSP是注重数据处理。算法很重要。

网友L:
静态图像可以使用单片机的。

网友M:
每幅图像都单独处理吗 ?

网友N(2023-02-23):
C5000以上C2000你就别想了,那个现在叫MCU

网友O(2024-03-31):
还是看运算速率的,对时间要求也不一样的

网友P(2024-07-06):
这些电流环路的布线

网友Q:
所有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R:
输出负载电流环路

网友S:
主从定时器门控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