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控制外部的AD

楼主(2022-08-14):
使用F2812做信号通信时,控制外部的AD时候,却出现了信号在上升沿和下降沿出现过冲,很大的毛刺?

网友A:
前后级之间的阻抗的问题吧。

网友B:
通常信号线上的过冲,说明阻抗不匹配。

网友C:
是控制端的到接收端的阻抗不匹配,造成了反射,进而产生了过冲现象。

网友D:
怎么上升沿和下降沿冲突啊  还是AD采集的时候  不可思议。

网友E:
看来还是阻抗不匹配的问题的,这个需要下很大力气处理的啦

网友F:
控制外部的AD的,,首先是看下数据通讯方式。

网友G:
检查一下电源是不是存在问题。

网友H:
上升沿和下降沿出现过冲是有毛刺吗?

网友I:
这是干扰,跟你的mcu的AD没有关系吧。

网友J:
是不是采样的时候信号误差?

网友K:
电源是不是有波纹,不稳定。

网友L:
信号过程就是存在电压不稳定。

网友M:
在前端做一个信号的滤波电路试试。

网友N:
一般不会
接口是什么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