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测距

楼主(2022-08-14):
要求显示距离并发出不同频率的报警声。

网友A:
听过最多的就是超声测距了。

网友B:
当然是通过定时长短来实现频率的不同了。

网友C:
这个很简啊,可以用激光也可以用超声波测距。

网友D:
倒车系统在打开测距功能时,使报警器随距离的减小声音的间歇时间缩短。

网友E:
怀疑用光电鼠标的原理也可以测距。

网友F:
测量的距离不同 被测物的特性不同 可能要采用不同的测量手段。

网友G:
激光测距我觉得单片机可能搞不定,光束太快了。

网友H:
朋友做的基本都是超声波测距,可以坐小车什么的,不过我没做过。

网友I:
测底下有没有东西还行,测距就别想了。

网友J:
超声波测距,设计流程很简单,通常都是使用传感器发出脉冲波形,再接受反射回来的脉冲,然后算出从发射到接收所用的时间,再与脉冲速度相乘/2,便可以测出距离。

网友K:
可以选用C51这款片子,功能够了,本身并不需要考虑功耗等问题。底层驱动很好写,设置一下端口定义,基本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L:
如果功能多一点,外围电路加个看门狗,数码管显示之类的。

网友M:
激光测速是测试相位差的,使用合适的传感器。

网友M:
使用定时器读取间距就可以。

网友N:
测距很多简单,接受传输回来的信号就ok。

网友O:
超声波测距,报警器声音用定时器.

网友P:
超声波具有指向性强,能量消耗缓慢,传播距离较远等优点。

网友Q:
难道不是找传感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