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N32G430开发板试用】+液晶屏点亮显示温湿度(硬件SPI)

楼主(2022-08-14):
上次我们添加了软件SPI点亮我们的TFT液晶屏,今天我们测试下我们的硬件SPI完成我们的屏幕点亮,中间也遇到些问题,也参考了下网友分享的解决方案。
#define hardware_spi 0

#define software_spi 1

#define LCD_SPI   hardware_spi

void LCD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_Peripheral_Clock_Enable(RCC_AHB_PERIPH_GPIOA);    //使能A端口时钟

       GPIO_Structure_Initialize(&GPIO_InitStructure);

#if LCD_SPI==software_spi

       /* Select the GPIO pin to control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5|GPIO_PIN_7|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

       /* Set pin mode to general push-pull out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Set the pin drive current to 4M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Current = GPIO_DS_4MA;

       /* Initialize GPIO */

       GPIO_Peripheral_Initialize(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s_Set(GPIOA,GPIO_PIN_5|GPIO_PIN_7|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

#elif LCD_SPI==hardware_spi

       SPI_InitType SPI_InitStructure;

    GPIO_Structure_Initialize(&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_Peripheral_Clock_Enable(RCC_APB2_PERIPH_SPI1);

    /* Configure master pins: NSS, SCK, MISO and MOSI */

    /* Confugure SPI pins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lew_Rate = GPIO_SLEW_RATE_FAS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1_SPI1;

    GPIO_Peripheral_Initialize(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

       /* Set pin mode to general push-pull out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Set the pin drive current to 4M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Current = GPIO_DS_4MA;

       /* Initialize GPIO */

       GPIO_Peripheral_Initialize(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s_Set(GPIOA,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

//     SPI_I2S_Reset(SPI1);

       /* SPI_MASTER configuration ------------------------------------------------------*/

    SPI_Initializes_Structure(&SPI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DataDirection = SPI_DIR_DOUBLELINE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DataLen       = SPI_DATA_SIZE_8BITS;

    SPI_InitStructure.CLKPOL        = SPI_CLK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CLKPHA        = SPI_CLKPHA_SECOND_EDGE;

    SPI_InitStructure.NSS           = SPI_NSS_SOFT;

    /*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SPI master mode of the C version chips should not exceed 18MHz */

    SPI_InitStructure.BaudRatePres  = SPI_BR_PRESCALER_2;

    SPI_InitStructure.FirstBit      = SPI_FB_MSB;

    SPI_InitStructure.CRCPoly       = 7;

    SPI_Initializes(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Set_Nss_Level(SPI1, SPI_NSS_HIGH);

       /* Enable SPI_MASTER */

    SPI_ON(SPI1);

#endif

}

/******************************************************************************

      函数说明:LCD串行数据写入函数

      入口数据:dat  要写入的串行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it_Bus(u8 dat)

{

#if LCD_SPI==software_spi

       u8 i;

       for(i=0;i<8;i++)

       {

              LCD_SCLK_Clr();

              if(dat&0x80)

              {

                 LCD_MOSI_Set();

              }

              else

              {

                 LCD_MOSI_Clr();

              }

              LCD_SCLK_Set();

              dat<<=1;

       }

#elif LCD_SPI==hardware_spi

              while(SPI_I2S_Flag_Status_Get(SPI1, SPI_I2S_FLAG_TE) == RESET);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1,dat);

              while (SPI_I2S_Flag_Status_Get(SPI1, SPI_I2S_FLAG_RNE) == RESET);

              SPI_I2S_Data_Get(SPI1);

#endif

}

看下代码就是上面的,初始化IO和发送函数里面我们添加了区分,其余地方软件和硬件SPI都一样。
原本我只使用发送的,结果屏幕就是没有亮,加上读取SPI数据后就能点亮了,应该就这块要注意下。
              SHT20_GetValue();

              LCD_ShowChinese(0,0,"国民技术",RED,WHITE,32,0);

              //温湿度显示

              LCD_ShowString(0,60,"TEMP:",BLACK,WHITE,24,0);

              LCD_ShowFloatNum1(100,60,sht20Info.tempreture,4,BLACK,WHITE,24);

              LCD_ShowString(150,60,"C",BLACK,WHITE,24,0);

              LCD_ShowString(0,90,"HUMI:",BLACK,WHITE,24,0);

              LCD_ShowFloatNum1(100,90,sht20Info.humidity,4,BLACK,WHITE,24);

              LCD_ShowString(150,90,"%",BLACK,WHITE,24,0);

然后我们加如温湿度显示数据,这样屏幕上就能获取到我们温湿度传感器数据然后显示出来了。非常的直观。
下面看下硬件接线。
后续我们也可以制作中文字体替换。

网友A:
感觉硬件iic和spi好复杂。

网友B:
硬件spi好用吗

网友C:
oled实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硬件iic和spi好复杂。

其实硬件SPI来说,大家都是大差不差的,主要是硬件IIC,硬件IIC是每家可能给的库都不一样,包括STM32的HAL和标准库也不一样,目前国内的硬件IIC看到多数没有STM32HAL库那样精简的,一般都是要配启动,发送地址这些东西,需要一个逻辑分析仪进行调试,会方便很多。

楼主:
SPI TFT液晶,其实就是驱动液晶里面的一个芯片

楼主:
硬件SPI基本上没啥大问题的,主要就是为了速度,不然大可不必

网友(2022-09-14):
没有源程序?

网友:
能贴出工程文件?你这是一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