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_51入门知识累计_C语言

楼主(2022-08-14):
下面是点亮51单片机使用C语言闪烁LED灯的的一段代码,也是我们迈入C51的第一步。我们将从头开始,一步步讲解下面的程序。
#include <reg52.h>#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define uint  unsigned intsbit LED = P1^0;void main(){    LED =0;while(1){                LED =0;                delay(1000);                LED =1;                delay(1000);}}void delay(uchar ms){    uint x =0, y =0;        for(x=xms;x>=0;x--)                for(y=110;y>=0;y--);}
在从编写的上述文本程序到实际烧录到单片机的Hex二进制机器语言,keil这个大家伙帮我们做了很多的东西。
单片机可以看作是一个功能完全的计算机,同计算机一样,单片机只能识别机器语言。也就是用二进制代码表达指令,但更确切一点来说,机器语言是由高低电位构成的,指定高电位为1,低电位为0,而我们对电路进行一定的设计后,电路中高低电位的输入输出正好与2进制状态相符,所以我们也就看到了 1、0的那种表现形式。
同时,为了简化二进制的表现形式,我们使用16进制来表示,即Hex文件。
但编写机器语言太过繁琐,人们开始用助记符代替机器指令的操作码,用地址符号或标号代替指令或操作数的地址。这就是汇编语言,但低级,不具有移植性,能直接访问计算机硬件,效率高,占用资源少,学习入门较为困难,切移植性差。
C语言是一种高级编程语言,与低级语言相对。它是以人类的日常语言为基础的一种编程语言,使用一般人易于接受的文字来表示,有较高的可读性,以方便对电脑认知较浅的人亦可以大概明白其内容。
所编写的C语言通过Keil进行预处理,编译,链接等就生成了Hex文件,我们将Hex文件烧录到单片机中,复位就运行起来了。
预处理以# 开头,在从.C 到 .hex 之前,扩展C语言程序设计的环境。
#include <reg52.h>的作用将 reg52.h文件复制到编译的源文件中,使用<>或" "包含文件名。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的作用是将unsigned char替换为uchar 。
也常用#define 定义一些函数宏、常量等。如#define PI3.14、#define ABS(x) (x)<0?-(x):(x)
还有更多的预处理方式,暂无必要,勿增新知。
变量格式
[存储种类] 数据类型 [存储器类型] 变量名表  赋值;
其中存储种类和存储器类型在初学时不必了解,编译器会自动的赋予默认值。
变量名是C51区分不同变量,为不同变量取的名称。在C51中规定变量名可以由字母、数字和下划线三种字符组成,且第一个字母必须为字母或下划线。
数据类型用于向单片机申请内存大小,也决定了变量的数值范围。在单片机的内部是以字节为操作,一个字节八个位,即一个字节所表示的数据范围在 0000 0000 到 1111 1111;在此,二进制没有符号位,于是人为的使用最高位表示符号位,1为负,0为1;即表示范围为 1111 1111 到 0111 1111,即十进制的-128到127。但大多数时候,单片机很少用到赋值,因此我们在数据类型前加上修饰符unsigned 来去掉符号位。

在C语言中,无法直接去操作变量中的单独的某一位,但C51中添加了bit 位,是 c51 编译器的一种扩充数据类型,利用它可定义一个位标量,它的值是一个二进制位,不是 0 就是 1,sbit 同样是 单片机c语言 中的一种扩充数据类型,利用它能访问芯片内部的 RAM 中的可寻址位或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可寻址位。
void main() 和 void delay(uchar ms) 都是函数;
返回类型 函数名(数据类型 形参名称...){        功能代码;}
函数是指一段可以直接被另一段程序或代码引用的程序或代码。也叫做子程序、方法。
void 表示没有返回值,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将使用void修饰的函数,也可以使用有返回值的方式返回uint等;
其中main()是每一个函数中最重要的,单片机开机复位后将运行main()函数,当他执行完后,程序将会从头开始,我们不希望这样,因此我们添加了
while(1){}
这时一行循环语句,并且是一个死循环,即会一直循环{ }内的程序。
delay()是一个延时函数,我们向括号中填写ms,程序便会赞同多少ms,他用于实现的延时的子功能;
LED =0;
给led赋值0,即将右边的值填入左边,填入的值不应超过数据类型的表示范围。
y--
运行过后,y将减少1;
y>=0
布尔运算,只有两个值,0 或 1,大于0为真1,反之为0。
选择高品质的元器件是电路良好运行的基本保证,找元器件现货上唯样商城,原厂授权 正品保障,品类齐全 一站采购。

网友A:
大哥,有没有51入门的学习资料

网友B:
这个程序代码可以放在代码框里面,这样查看起来方便很多。